[讨论] 高PSRR高瞬态Capless LDO选型与技术讨论

楼主(2025-07-09):
小白求助站内大佬:第一次做无片外大电容LDO,不知道怎么选型,给高帧率CMOS图像传感器供电(主要目标为高PSR,高瞬态响应),要求如下,请大佬们帮忙选选结构以及探讨指标可行性:
1、负载电流变化范围从0到80mA,且整个变化范围环路相位裕度均大于60°。
2、瞬态性能良好,针对最大电流变化范围80mA/1us的电流升降,恢复时间均小于1.5u,俯冲与过冲均小于50mV。
3、使用hlmc 3.3V管子,压差电压小于300mV,正常使用场景为3.3V-->3V。
4、输出挂载电容不超过50pF。
5、静态电流不超过120uA。
6、高PSR,大于80dB@1KHz,大于60dB@1MHz。
求大佬们多多分享

楼主:
做LDO的大佬们帮助一下,谢谢了

楼主:
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项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项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项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

楼主:
这个指标好实现吗,大佬们,本人研一小白。。

网友:
你多看看论文不就知道了

网友:
不好实现

网友A:
指标不容易,尤其是2和6,俯冲过冲和PSRR

网友B:
把这篇关于高psr ldo的综述看一下吧
Y. Lee and J. -E. Park, "Analysis of Power-Supply-Rejection Enhancement Techniques for Low-Dropout Regulators," in IEEE Access, vol. 12, pp. 59976-59995, 2024, doi: 10.1109/ACCESS.2024.3382712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这篇关于高psr ldo的综述看一下吧
Y. Lee and J. -E. Park, "Analysis of Power-Supply-Rejection Enhanc ...

谢谢,我阅读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指标不容易,尤其是2和6,俯冲过冲和PSRR

大佬您好!俯冲过冲可以宽限到80mV,但是会恢复时间这个指标可能不太能改;PSR这里是低频80难还是中频60难呢;其他指标有一些宽限的余地,PSR和恢复时间应该是硬性要求,有没有什么推荐的结构或者文章我学习学习呢。

网友:
谁提的指标让谁做吧,这里面任意两个指标同时实现都很不容易,你要6个同时实现我只能说在我认知之外了

网友(2025-09-15):
建议让领导做吧,你看他搞不搞得出来

网友:
PSRR 60dB@1Mhz

网友:
6、高PSR,大于80dB@1KHz,大于60dB@1MHz。

60dB@1MHz,误差放大器单位带宽都干哪了。。。。。。

网友(2025-10-16):
psr 很难实现

网友:
你的高PSR还得看是重载下和轻载下吧?轻载60dB@1MHz比较好实现,80mA重载有点难

网友:
很难 你做出来可以发顶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