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流水线ADC测试问题

楼主(2025-07-10):
流水线ADC在输出码值在8192的时候底噪比较干净,在输出大码值或小码值的时候,1.5Mhz以内的底噪有明显抬高,目前大概能定位是参考电压的问题,但没有啥头绪,想问问前辈们有其他看法或建议吗?
输出码值在8192附近的频谱

输出码值在40附近的频谱

网友A:
横坐标改成对数看看,看不太清

网友(2025-08-12):
确定是参考电压的问题嘛,我之前也遇到过,感觉是因为低频输入时谐波集中在直流附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横坐标改成对数看看,看不太清

已经找到原因了,就是VREF引入的1/F噪声

网友A:
引用 楼主:
已经找到原因了,就是VREF引入的1/F噪声

仿真没仿出来吗?还剩说VREF外灌的,外灌应该不会有大的1/f noise。最大最小处最明显,是因为差分结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仿真没仿出来吗?还剩说VREF外灌的,外灌应该不会有大的1/f noise。最大最小处最明显,是因为差分结构吗
...

仿真只仿了瞬态的FFT,仿不到低频的噪声,之前没有单独仿VREF模块的噪声,这个大的1/f噪声是内部VREF模块产生的,最大最小处明显是因为VREF是随输入信号摆幅线性叠加到ADC里面的,当你输入差分信号为0的时候,VREF模块不会引入噪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