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rhel9/rocky9上安装calibre2025.2遇到segmentation violation

楼主(2025-07-10):
有人试过在rhel9/rocky9上安装calibre吗,Siemens说calibre2025.2 aok支持rhel9,但是安装破解之后还是有问题,会报segmentation violation,和libc.so.6的问题,安装早期版本也会有这两个问题。尝试过把ldd cgi_app的相关so文件全部补齐也不行(其实在rhel8上安装2025.1的时候也并不需要补齐全部ldd cgi_app)

楼主:
关掉selinux就可以跑了,2025.1也行

网友A:
我装过,可以用,但是具体有没有问题我忘了,即使有我记得很快解决了,你外部链接库引一下就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装过,可以用,但是具体有没有问题我忘了,即使有我记得很快解决了,你外部链接库引一下就好吧 ...

该引的都引了,但还是有问题。我从安装有calibre的rhel8升级到rhel9之后是可以直接用的,但是我尝试重新安装rhel9,然后再安装calibre,运行起来就有问题。

网友:
建议Rocky Linux 8.x

网友B:
我rocky9.6装了2025.1正常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rocky9.6装了2025.1正常用

有啥特殊操作吗,是新安装的9.6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啥特殊操作吗,是新安装的9.6吗?

嗯,那倒没有,缺啥补啥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rocky9.6装了2025.1正常用

您好,采用Rocky 9.6系统装的calibre2025(aok_cal_2025.1_16.10)出现了楼主同样的错误,请问您当时没这个问题嘛?

//  Calibre v2025.1_16.10    Thu Jan 2 11:57:47 PST 2025
//  Calibre Utility Library   v0-10_13-2017-1    Wed Oct 30 08:47:44 PDT 2024
//  Litho Libraries v2025.1_16.10  Thu Jan 2 11:57:47 PST 2025
//
//                   Copyright Siemens 1996-2025
//                       All Rights Reserved.
//   THIS WORK CONTAINS TRADE SECRET AND PROPRIETARY INFORMATION
//      WHICH IS THE PROPERTY OF MENTOR GRAPHICS CORPORATION
//        OR ITS LICENSORS AND IS SUBJECT TO LICENSE TERMS.
//
//  The registered trademark Linux is used pursuant to a sublicense from LMI, the
//  exclusive licensee of Linus Torvalds, owner of the mark on a world-wide basis.
//
//  Mentor Graphics software executing under x86-64 Linux
//
//  Running on 1 CPU
//
//
caught signal 11 - SIGSEGV: segmentation violation
Calibre Version - v2025.1_16.10
() [0x105502a]
() [0x10551ec]
(+0x3ebf0) [0x7f129f23ebf0]

网友C:
引用 网友C:
您好,采用Rocky 9.6系统装的calibre2025(aok_cal_2025.1_16.10)出现了楼主同样的错误,请问您当时没这个 ...

问了下AI,但看楼主用的就是.2的版本,依旧无法解决……
解决方法
对于段错误(Segmentation Fault)这类问题,通常没有简单的“安装一个包”或者“改一个配置”的办法。解决方案必须从根本上保证软件和系统的兼容性。

方案一:获取与系统匹配的 Calibre 版本(最推荐、最稳定的方法)
这是解决此类问题的唯一正确且可靠的途径。
  • 具体操作:请您寻找并安装一个 更新版本的 Calibre,例如 v2025.2 或 v2025.3
  • 原因:软件厂商(Siemens EDA)会持续地在新发布的操作系统版本上测试和验证他们的软件。更新的 Calibre 版本(2025.2及以后)会针对 RHEL/Rocky 9.6 进行编译和测试,从而从根本上解决这个不兼容的问题。

方案二:使用经过认证的操作系统版本(备选,但不推荐)
理论上,您也可以将您的操作系统“降级”到一个被 Calibre 2025.1 明确支持的版本(例如 Rocky Linux 9.5)。但这通常非常复杂,而且会让您的系统无法接收最新的安全更新,因此非常不推荐这样做。

方案三:寻求官方技术支持(如果适用)
如果您是通过官方渠道获取的软件并拥有技术支持服务,您可以将这个报错信息提交给 Siemens EDA 的技术支持团队,他们会给出最权威的解答(通常他们的答复也会是方案一)。

网友:
楼主有calibre2025.2的包吗,我也想试试装

网友(2025-08-20):
引用 网友C:
问了下AI,但看楼主用的就是.2的版本,依旧无法解决……
解决方法
对于段错误(Segmentation Fault)这类 ...

AI能懂这个?真的是大开眼界

网友(2025-10-05):
引用 网友B:
我rocky9.6装了2025.1正常用

有装过vc_static202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