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DS EM仿真后,晶体管静态电流异常,有人知道怎么解决吗?

楼主(2025-07-10):
用ADS仿真GaAs HBT PA,匹配网络用理想元件时静态电流正常
但是把级间匹配换成版图EM仿真后,静态电流直接异常了

尝试了下改DC仿真器,出现仿真报错。

有没有大佬知道怎么解决静态电流异常的问题

网友A:
不稳定吧,可能是thermal run,电流全走一个管子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稳定吧,可能是thermal run,电流全走一个管子去了

请问thermal run要咋解决?我这边看整体的稳定系数是大于1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稳定吧,可能是thermal run,电流全走一个管子去了

现在每个管子的发射极接一个小电阻,各管的静态电流都一致了。

但是DC的稳定系数没有啥变化,感觉跟稳定有一定关系,具体原理还是没想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