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usb vip 集成验证

楼主(2025-07-10):
请教下各位大佬,刚接触使用vip,synopsys usb vip里面提供的sequence太多了,对于我想要测试的应用场景我应该如何从中选择sequence并写case进行测试呢?

楼主:
如图所示

如图所示synopsys提供的sequence

如图所示synopsys提供的sequence

网友A:
看example里面用了哪些,你就先了解哪些,很多sequence你应该用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example里面用了哪些,你就先了解哪些,很多sequence你应该用不到

example里面的测试场景不是很多,感觉不能满足需求

网友B(2025-09-23):
引用 楼主:
example里面的测试场景不是很多,感觉不能满足需求

那你就让你公司花钱采购IP对应的test-suite套件,这个里面的用例足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你就让你公司花钱采购IP对应的test-suite套件,这个里面的用例足够了。

佬,你说的这个 test-suite 套件是什么?和自带的 example 有什么区别呢?

网友:
sequence可改的;

————————————————————————
伟大的太阳神,愿你的光芒照耀这每寸土地,驱散世间的黑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