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VS可以通过,但是报layout short的warning

楼主(2025-07-10):
在版图A中,调用了4个B模块,B模块有2个输出Port ,OUT0与OUT1。A调用了4个B模块后,有8个输出port,OUT0~OUT7。

跑LVS,LVS可以通过,但报了layout  shorting 的warning。 显示OUT0与OUT6短路。
这是由什么引起的?

网友A:
查一下PIN属性,看看PIN是不是过来的忘了改PIN的属性,版图没有短路就是PIN短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查一下PIN属性,看看PIN是不是过来的忘了改PIN的属性,版图没有短路就是PIN短路了

...

把报错的Pin删掉,又重新添加,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