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如何用脚本计算mos管版图面积

楼主(2025-07-10):
想知道某条电源连接到mos管的gate端所有mos管的面积,想请问如何通过skill语言统计同一条通路上的mos管的POLY和DIFF交叠区域!

网友A:
不用skill,用DRC 就可以做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skill,用DRC 就可以做到

请教一下有教程或者方便简单介绍一下吗?(需要修改DRC command file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教一下有教程或者方便简单介绍一下吗?(需要修改DRC command file吗?)
...

你要计算 同一个net 下 所有的 GATE area之和
可以写条 DRC rule 来 抓:

1.建立连接关系

CONNECT M3 M2 BY V2
CONNECT M2 M1 BY V1
CONNECT M1 ODNOTPO BY CO
CONNECT M1 PO BY CO
CONNECT PO GATE

2.抓取这个NET

M1_AVDD = M1 WITH TEXT "AVDD"  M1_PIN PRIMARY ONLY
M2_AVDD = M2 WITH TEXT "AVDD"  M2_PIN PRIMARY ONLY
M3_AVDD = M3 WITH TEXT "AVDD"  M3_PIN PRIMARY ONLY
GATE_AVDD =

3.写rule

GATE_AREA_CHECK {
NET AREA RATIO GATE OVER M1_AVDD M2_AVDD M3_AVDD  > 0 [AREA(GATE)] RDB "GATE_AREA_CHECK.RDB" GATE
}

4.点击RDB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计算 同一个net 下 所有的 GATE area之和
可以写条 DRC rule 来 抓:

十分感谢您,我先研究一下可不可以使用!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计算 同一个net 下 所有的 GATE area之和
可以写条 DRC rule 来 抓:

请问一下第二点的第四行 GATE_AVDD= 应该是需要删除的吧 ,然后应用在较大的版图中我发现没有办法统计所有的gate area,他总是分开单个单个的计算面积,请问该如何把他们做求和的动作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一下第二点的第四行 GATE_AVDD= 应该是需要删除的吧 ,然后应用在较大的版图中我发现没有办法统计所 ...

对, GATE_AVDD= 应该是需要删除,是我多写了,使用RDB是可以统计AREA总和和GATE 数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 GATE_AVDD= 应该是需要删除,是我多写了,使用RDB是可以统计AREA总和和GATE 数量的
...

您好 请问一下统计area总和和gate数量是体现在哪个数字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好 请问一下统计area总和和gate数量是体现在哪个数字呢

如图

楼主:
奇怪 我这里没有显示,我再研究看看是不是哪里的设置不对

楼主:
请问红框区域显示具体的参数该在哪里设置呢?万分感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红框区域显示具体的参数该在哪里设置呢?万分感谢

在RDB文件里,你点击RDB 文件就会跳转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RDB文件里,你点击RDB 文件就会跳转

点开能看见分别的 但是看不见汇总的有多少

网友A:
引用 楼主:
点开能看见分别的 但是看不见汇总的有多少

看看你是怎么写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你是怎么写的呢

抓取NET
AL_VDDC = AL_RDL WITH TEXT "VDDC" AL_TEXT PRIMARY ONLY
rule:
GATE_AREA_CHECHK{
NET AREA RATIO GATE OVER  AL_VDDC  > 0 [AREA(GATE)]RDB "GATE_AREA_CHECK.RDB" GATE
}

前面的连接关系部分我就省略了 用的原来DRC里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抓取NET
AL_VDDC = AL_RDL WITH TEXT "VDDC" AL_TEXT PRIMARY ONLY
写rule:

你不会只写了AL_VDDC 吧,其他的metal 没写?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不会只写了AL_VDDC 吧,其他的metal 没写?

我理解的是其他metal写没写都一样的吧?所有的线最后都会接到顶层的AL pad上,最终提取出来的结果是一样的吧?(我试过了带不带他的metal的结果好像都一样)

现在遇到的问题是 drc采用hierarchical的结果过少,采用flatten的结果过多,不知道是哪里出了问题,(小规模的try run脚本,产生的结果是没问题的。不知道为什么到了大规模的版图就感觉结果不大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不会只写了AL_VDDC 吧,其他的metal 没写?

还有一种情况是,我测试发现vddc连到S或者D也会被highlight出来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有一种情况是,我测试发现vddc连到S或者D也会被highlight出来

或许要添加更多的约束条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或许要添加更多的约束条件

是的 应该需要IFDEF语句吧 ,那请问该怎么取约束到接到Source和Drain的部分不要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 应该需要IFDEF语句吧 ,那请问该怎么取约束到接到Source和Drain的部分不要呢? ...

还是用net area ratio ,判断 metal 和 S/D 没有连接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用net area ratio ,判断 metal 和 S/D 没有连接关系

请问一下具体该如何写呢!小白还不太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用net area ratio ,判断 metal 和 S/D 没有连接关系

GATE_AREA_CHECHK {
(NET AREA RATIO ME1 DIFF < 0) AND (NET AREA RATIO GATE OVER  AL_VDDC M8_VDDC M7_VDDC M6_VDDC M5_VDDC M4_VDDC M3_VDDC M2_VDDC M1_VDDC > 0) [AREA(GATE)]RDB "GATE_AREA_CHECK.RDB" GATE
}

请问一下我这么写为什么报错 superfluous or invalid input object:{.

网友A:
引用 楼主:
GATE_AREA_CHECHK {
(NET AREA RATIO ME1 DIFF < 0) AND (NET AREA RATIO GATE OVER  AL_VDDC M8_VDDC M7 ...

应该NET AREA RATIO 不能直接 用AND 写,你可以分开写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NET AREA RATIO 不能直接 用AND 写,你可以分开写试试

请问一下分开写该怎么写呢,能麻烦根据上面我写的帮我改一下吗 万分感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GATE_AREA_CHECHK {
(NET AREA RATIO ME1 DIFF < 0) AND (NET AREA RATIO GATE OVER  AL_VDDC M8_VDDC M7 ...

找出原因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出原因了吗

还没有 楼上大神说不能用and要分开写两个net area ratio ,暂时还没明白怎么写

网友:
好问题,先插眼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NET AREA RATIO 不能直接 用AND 写,你可以分开写试试

目前发现的问题是,没有接到vddc这个pin上的mos管的gate area也被输出了,请问该怎么解决呢

网友:
问一下博主 算这个面积的目的是用来干嘛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目前发现的问题是,没有接到vddc这个pin上的mos管的gate area也被输出了,请问该怎么解决呢
...

感觉还是和你的DRC环境有关,最好写一份独立的DRC,或者使用DRC INCRMETER CONNECT YES ,然后使用DISCONNECT 把之前的连接关系打断,因为光看你反馈的信息,其实蛮难debug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还是和你的DRC环境有关,最好写一份独立的DRC,或者使用DRC INCRMETER CONNECT YES ,然后使用DISCONN ...

DRC INCRMETER CONNECT YES我已经试过了 ,我再debug一下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