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can仿真error分析

楼主(2025-07-10):
求助一下大佬,如下所示:
有点弄不清楚,这个exp=1, got=0,是指在unload过程中,这个scan cell 382寄存器的Q端的值有错误吗?采到的PPO值与期望值不符吗?

楼主:
补充一下,在仿真零延时,就报了该错误,怎么debug这个结构呀,有大佬可以提供下思路吗

楼主:
大佬,Q为报错单元的输出值,Q0是前一级,Q1是后一级,这个报错是shift还是capture阶段的错误呢?看波形有点没看懂,下图并行仿真

网友A:
你这是parallel pattern的仿真吧?最好还是用tmax或者tessent回读pattern看看goodsim结果,然后对照着debug以确认出现问题的信号所在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parallel pattern的仿真吧?最好还是用tmax或者tessent回读pattern看看goodsim结果,然后对照着debug ...

是呢,并行仿真。
请问下tmax如何实现会读pattern?是在tmax中也可以看波形吗,这个出现问题的位置,可能是一个组合逻辑门?

这个错误提示是capture错误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呢,并行仿真。
请问下tmax如何实现会读pattern?是在tmax中也可以看波形吗,这个出现问题的位置,可能 ...

具体command就需要查看文档了,一般来说回读pattern之后可以在工具的schematic view中看到pattern的golden results,来跟vcs仿真中的进行对比,这样的话就能看到是那个信号出现问题继而trace到root cause。
至于你说的这个问题出现的详细阶段,从红框选中时的scan en = 1来看应该是在shift阶段。

网友B:
你要找到log中报错的pattern count以及报错的具体的寄存器,拉出波形一看就知道了,parallel的仿真还是很容易debug的。看你的图,你找到波形好像不对,你先找到pattern count=294的看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要找到log中报错的pattern count以及报错的具体的寄存器,拉出波形一看就知道了,parallel的仿真还是很容 ...

谢谢大佬点播,我这个pattern164也有错误,波形图截的这个pattern的,错误是164pattern的unload就是在165pattern处吧。从波形没看懂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具体command就需要查看文档了,一般来说回读pattern之后可以在工具的schematic view中看到pattern的golde ...

谢谢大佬的指导,另外并行仿真时,显示scan_en高电平的两个周期,代表啥意思,低电平肯定是capture值了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具体command就需要查看文档了,一般来说回读pattern之后可以在工具的schematic view中看到pattern的golde ...

看波形,scan_en=1第一个周期时钟是0;
弱弱问一句大佬,比如165pattern对应的时钟,需要移入该pattern的scan_in值,以及164pattern的unload,那么这个寄存器是如何存储的,有点没想明白

楼主(2025-11-03):
引用 网友A:
具体command就需要查看文档了,一般来说回读pattern之后可以在工具的schematic view中看到pattern的golde ...

大佬,tetramax如何回读pattern,我想着是直接read_drc .stil文件,但流程没有成功,请大佬有空指点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