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版图lvs报错

楼主(2025-07-10):
版图在做lvs时报错,该模块在进行lvs时没有问题,在顶层出现错误,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A:
这种LVS连接端口不对,一般考虑先修instance 或者net 的问题吧,可能哪不匹配导致里面端口也没对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LVS连接端口不对,一般考虑先修instance 或者net 的问题吧,可能哪不匹配导致里面端口也没对上 ...

查看了一下这一块的net,应该是没有问题的,而且这个子模块在仿真的时候是没有问题的,顶层模块报错。
但是目前看报错全是底层模块的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