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各位大神,求问slot后金属线宽度怎么算

楼主(2025-07-10):
求问各位大神,比如20um宽的metal线,打slot后还剩15um,那么这跟metal的宽度是按20um算还是15um算呢,感谢各位,谢谢。

网友:
通常按20um算,打 slot 是为了解决宽金属线因高温、应力等因素导致的翘起变形、电流分布不均匀等问题,虽然打 slot 后金属实际导通部分的宽度变为 15um,但从电学性能计算如电流承载能力等,通常基于原始宽度评估考虑相关规则和性能指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