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irtuoso波形显示问题

楼主(2025-07-10):
请问virtuoso的assembler的波形打开不是Virtuoso Visualization & Analysis XL而是viva graph是为啥,但是l或者xl打开就是Virtuoso Visualization & Analysis XL,viva graph太难用了

网友A:
新特性吧可能,不过viva graph右上角有个方框带箭头的图标可以切换成老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特性吧可能,不过viva graph右上角有个方框带箭头的图标可以切换成老版

解决了,万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