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和这个帖子一模一样的问题,谁知道最后怎么解决的

楼主(2025-07-10):
https://bbs.eetop.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90575&pid=11500910&page=2&extra=page%3D1#pid11500910

网友A:
里面是两个问题,你是指选库还是下库?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里面是两个问题,你是指选库还是下库?

解决了,哥们

网友B:
引用 楼主:
解决了,哥们

怎么解决的?求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么解决的?求分享

我换了个库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