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MS仿真出问题

楼主(2025-07-10):
大佬们,我使用AMS仿真,使用verilog写激励,但是,输出的信号,毛刺很多,并且在VDD=1.2V时,低电平只能到两三百毫伏。请问应该怎么设置呢。但是激励改为使用电压源控制时就没有问题。是不是我的AMS仿真哪里设置出错了呢?

网友A:
查Interface Element(即IE界面)的定义,高电平和低电平到底是多少电压,都是IE定义里面写明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查Interface Element(即IE界面)的定义,高电平和低电平到底是多少电压,都是IE定义里面写明的。 ...

大佬,我设置了呀,还是不行呢

网友:
可能要看到那些起作用的参数才算眼见为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