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拉扎维第10章第9题的疑问

楼主(2025-07-10):
请问有大佬知道为何拉扎维第10章第9题中,标准答案给出的X节点处的对地电阻为ro3//ro2?而不是ro3//2ro2?
我给出ro3//2ro2是通过把vin接地后计算得到的。

题目如图

题目如图

楼主:
我求对X节点的电阻是为了计算该节点对应的极点

网友A:
第一级看作折叠cascode,gm2*ro2*(1/gm1)||ro3

网友:
我觉得楼主是对的。

网友B:
画小信号求出来Rx=[(gm1ro1+1)ro2ro3+ro1ro3(gm2ro2+1)] / [(gm1ro1+1)(ro2+ro3)+ro1(gm2ro2+1)]
如果M1 M2的gm和ro都相等的话,小信号算出来Rx=(ro1+ro2) ro3/(ro1+ro2+ro3),
也就是2ro1||ro3

网友:
我也比较认同2*ro2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第一级看作折叠cascode,gm2*ro2*(1/gm1)||ro3

看成折叠cascode也行,但是不要近似太多了,折叠处看上去是个共栅放大器,阻抗是1/gm1+ro1,折叠cascode的阻抗是gm2 ro2 (1/gm1+ro1)+ro2+ (1/gm1+ro1) ,当gm1=gm2 ro1=ro2时,就是2ro2。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画小信号求出来Rx=[(gm1ro1+1)ro2ro3] / [(gm1ro1+1)(ro2+ro3)+ro1(gm2ro2+1)]
如果M1 M2的gm和ro都相等的 ...

你这个就不知道哪里错的了,可以再检查下

网友C:
没有所谓的标准答案,看看就好,别说习题的答案了,就算书也难免很多错误,都是需要一次次修正的。这也是之所以razavi/sansen等的书好的很大原因,一次次授课修订反复迭代出来的经典。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就不知道哪里错的了,可以再检查下

有条支路电流没加,已修改,感谢指正!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成折叠cascode也行,但是不要近似太多了,折叠处看上去是个共栅放大器,阻抗是1/gm1+ro1,折叠cascode ...

共栅那里的阻抗应该是1/gm1||ro1,可能是打错了或者显示问题,这样我修改后的结果和你是一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成折叠cascode也行,但是不要近似太多了,折叠处看上去是个共栅放大器,阻抗是1/gm1+ro1,折叠cascode ...

确实如此,应该考虑后两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有所谓的标准答案,看看就好,别说习题的答案了,就算书也难免很多错误,都是需要一次次修正的。这也是之 ...

好的,谢谢您的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