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calibredrv layerprops 提取

楼主(2025-07-11):
由于缺少 layerprops, 当我们使用 calibredrv 查看 GDS 时,只能看到 layer 的数字编号,这无疑给我们准确定位 layer 造成麻烦。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可以使用 Foundry 一般会提供的用于 Virtuoso 的 `display drf` 和 `layermap` 文件。通过这两个文件,使用 Python 脚本提取出适用于 calibre 的 layerprops 文件。

使用方法:

  1. python3 get_clbr_layerprops.py -m <LAYERMAP_FILE> -d <DISPLAY_DRF_FILE> -o calibre.layerprops

运行完成后,当前目录下会生成文件 calibre.layerprops。在 calibredrv 顶部菜单栏中,依次点击`Layer` -> `Load Layer Properties` 来加载该文件。

如无意外,可以看到 layername 正常显示在侧边栏。

get calibredrv layerprops

网友A:
也可以在Layer-Load Input SVRF Layer Names导入DRC文件,也能正常显示layername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可以在Layer-Load Input SVRF Layer Names导入DRC文件,也能正常显示layername

感谢指出!

网友B(2025-08-15):
请问能具体说说脚本文件使用方法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能具体说说脚本文件使用方法吗?

你好,可以下载脚本,找到foundry提供的文件,确保电脑中安装了 python, 按照原帖中的命令使用即可。

网友(2025-09-30):
感谢分享~  可以展示一下生成的calibre.layerprops 的内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