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电流模简并点如何从电路结构上解决问题

楼主(2025-07-11):
众所周知,电流模最令人头疼的就在于简并点的复杂程度,lz之前做了一款电流模的带隙基准,启动电路搞了好半天,最后为了保险,还是忽略掉启动时候的过冲保证启动成功。今天和朋友闲聊,说可以从电路结构上来消除掉除0简并点以外的另一个简并点,类似于做一个不对称的结构?想求助下,各位uu,大家有没有对这方面有了解的呢?可以一起来交流下!

网友A:
Banba结构产生负温度系数电流的两个电阻可以做成不匹配,使得三极管没有电流流过时,电流全部流过电阻产生的压降仍能让OP输出正常;极端点的就是把一侧电阻去掉,仅保留一端的电阻,这样即使三极管没电流,也能给运放确定性的输入,从而避免楼主所说的那一堆简并点。但代价是正温度系数不再是ΔVBE=VT*lnN,而是N前引入一个系数,因为流过三极管的电流不再完全相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Banba结构产生负温度系数电流的两个电阻可以做成不匹配,使得三极管没有电流流过时,电流全部流过电阻产生 ...

谢谢您的回复,我想在请教下您,那这样做了之后正温度系数的具体数值是可以控制的吗,还是说其实额外的mismatch会增加?

网友B:
找到第二个简并点的位置和形成原因,通过打补丁让煎饼点两条曲线不再相交。但问题就是两条曲线要拉开多少,是否满足所有工艺和失配情况。这种打补丁的方法在流片验证可靠之前都有一定的风险。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到第二个简并点的位置和形成原因,通过打补丁让煎饼点两条曲线不再相交。但问题就是两条曲线要拉开多少, ...

您说的打补丁是指什么?有点没太理解?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回复,我想在请教下您,那这样做了之后正温度系数的具体数值是可以控制的吗,还是说其实额外的mi ...

可以列出方程,推导一下,原来是VT*lnN,现在是VT*ln(N+I1/I2),其中I1和I2分别是负温度系数电流和正温度系数电流,其相当于引入了一个非线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列出方程,推导一下,原来是VT*lnN,现在是VT*ln(N+I1/I2),其中I1和I2分别是负温度系数电流和正温 ...

明白了,谢谢您,刚才手推了一下。

网友(2025-09-28):
通过改变分流电阻的对称性来避免兼并点是最有效的办法,而且温度系数还不一定比对称的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