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VS仿真时似乎是路径报错

楼主(2025-07-11):
请问这个错误应该如何解决?

选择的是smic18rf的库中的lvs文件

选择的是smic18rf的库中的lvs文件

报错如图所示

报错如图所示

网友A:
你的LVS设置里面可能设置了添加一个额外的netlist文件(一般叫3t_device.cdl),就是你报错的那个路径。layout界面可以设置,LVS option也可以。你这两个工艺都不对,估计是之前别的项目的没改掉直接拿来用了

网友B:
可能是路径填错了,也可能你 SMIC18rf 目录下 存在 Calibre 和 calibre 两个子目录,从你的截图中无法分辨。
你可以把 source 中的 inclucde 路径改成下面这个试试:
/home/pdk/SMIC18rf/calibre/LVS/empty_subckt.sp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LVS设置里面可能设置了添加一个额外的netlist文件(一般叫3t_device.cdl),就是你报错的那个路径。lay ...

请问这个设置在哪里呀?应该如何去更改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是路径填错了,也可能你 SMIC18rf 目录下 存在 Calibre 和 calibre 两个子目录,从你的截图中无法分辨 ...

你好,我更改之后报出了这个错误。请问这个应该如何解决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这个设置在哪里呀?应该如何去更改呀

推测你这个报错是SMIC报了TSMC文件夹的文件错误,所以应该和工艺规则无关。首先怀疑是你们LVS启动Runset是复制之前别的项目的,所以他会调用别的项目之前指定的SPICE文件,找到删除即可。
首先检查,你LVS生成的netlist是不是有include这个tsmc相关文件(这个会看吧,进去搜下)。应该会有这个,没搜到也没事。
直接检查:1,在layout界面,你启动calibre的位置,下面有个Set up,再选netlist export,检查弹出的窗口里 Include file选项是否有文件。2,在calibre 界面,上方Setup选项,先把LVS option勾上,然后点击到LVS option一栏,检查这里面的database~>libary~>additional spice file框里是否有文件。
删除1,2步骤中能找的的文件路径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