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libredrv的问题

楼主(2025-07-11):
遇到一个问题,我知道calibredrv可以调整layer的size,但是现在某一个layer的大小不统一,比如ct孔,有的比较大,有的比较小,我怎么操作能让ct的大小变成一样呢,比如都变成0.02*0.02,除了calibredrv还有其他的方式吗

网友A:
写个rule也可以操作,但是基本上都无法在原版直接更改。都是要以GDS的形式更改。DRV也是,你要导出修改完再导入。rule也是生成新的gds导入替换。或者直接原版打散用skill也能搞。各有利弊吧。

网友:
基本思路其实就是对每个cell检查下形状是否符合你的要求,如果不符合就计算中心点,重新生成一个layer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写个rule也可以操作,但是基本上都无法在原版直接更改。都是要以GDS的形式更改。DRV也是,你要导出修改完再 ...

就是不想打散,还是想保留层次化结构,目前看起来只有calibredrv能做到这个,skill没法处理,另外你说的rule是怎么操作,DRCrule吗

网友:
rule也要打散才能替换的,因为你有“大改小”,不然没法替换。其实就是生成一个正确符合要求的gds(只有那一层),替换原来的那一层。你如果会skill,还不如写个脚本循环下,从低层一路改到顶层,这样不用打散。或者你复制一个顶层出来,打散先想办法生成正确的只有那一层的gds,然后导出原版图,导出的时候把你要改的层删除不生成。然后把这两个合一起就行了。但是这个不方便后期改版。最好还是从低层改到顶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