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mom电容接法

楼主(2025-07-11):
三端的mom电容的bulk和nwell是接一个电位还是bulk接VSS,nwell接VDD?

网友A:
mom?加上mins plus 呢。不成了四端。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mom?加上mins plus 呢。不成了四端。有问题

0.18的电容好像要接一个nwell的点位,但是symbol上没有这个点位

网友:
看你希望电容底下的well是什么电位,一般是选择共模一些的电位

网友:
N阱尽量接高电位,且电容地下的NWELL尽量接一个比较干净的电位,减小电容下阱衬底的波动对电容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