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irtuoso系统自动生成了一个文本删不掉

楼主(2025-07-11):
求助各位,今天在仿真过程中发现无意间生成了一个文本,但是不像注释那种可以删除掉,就像个水印挂在那里

想搞明白这个东西是咋生成的,或者咋删掉呢?

网友A:
点进去symbol,然后选中,删掉

网友B:
这个是因为你一开始symbol画好了以后,后面你又对pin的数目或者名字进行了更改,所以这里会在symbol上有个标注,写了你做了什么更改。

删除的话,就是进入symbol的编辑界面,然后就可以选中删除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因为你一开始symbol画好了以后,后面你又对pin的数目或者名字进行了更改,所以这里会在symbol上有个 ...

感谢感谢,确实是这个地方,但是我现在没法复现这个东西咋出现的,我现在即使又改掉pin数目或名字也没出现这个文本

楼主:
引用 网友A:
点进去symbol,然后选中,删掉

解决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