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版图LVS出现部分报错missing port的解决方法?

楼主(2025-07-11):
求助各位大神,我在LVS的时候,有36个port,但是总是有2个port一直报错missing port。所有的lable我都是用同样的图层放在对应相同图层上的。哪位大神知道这是怎么回事,怎么会有两个lable识别不出来。

网友A:
有可能是实际使用的lable层次与pin的层次不匹配,例如在MET1上放置了MET2的lable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可能是实际使用的lable层次与pin的层次不匹配,例如在MET1上放置了MET2的lable ...

36个的lable都是一样的放置,同样的图层,放在同样的图层上,就有两个识别不出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36个的lable都是一样的放置,同样的图层,放在同样的图层上,就有两个识别不出来
...

那还有一种可能,修改了电路

网友B:
是不是数字开头的port

网友C:
用ctrlS按报错查找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ctrlS按报错查找一下

shiftS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数字开头的port

不是,是VRING和GNDO

楼主:
shiftS查找能找到对应的lable

网友D:
有没有可能短路了呢?版图短路了也是找不到PIN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没有可能短路了呢?版图短路了也是找不到PIN的

我再检查下,谢谢

网友E:
将lvs short那个选项打开看看有没有短路,再看看是不是多个地没有分开。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将lvs short那个选项打开看看有没有短路,再看看是不是多个地没有分开。

我看了一下,有可能是衬底软短路了,电路设计上P衬底接了三个pin,可能就是这个引起的,需要电路工程师改电路。谢谢各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