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irtuoso中,怎么批量命名参数

楼主(2025-07-11):
例如,V1中的DC电压为vdd1,V2中的DC电压为vdd2。如果我要用到100个VDC,怎样批量命名vdd1~vdd10呢?

网友:
用skill是能写,直接批量等距生成100个vdc,每个vdc的参数给不同的赋值或者为vdd2这种名称。
但这属于笨方法,编辑100个变量的值很费事的。假如是梯度电压就用梯度的方法。
假如是控制很多个数字电平,就写仿真网表文件逐一赋值。都比在原理图中100个vdc,100行变量舒服得多。

网友A:
不是重命名吧?是指定DC电压值吧?
依次选中这100个vdc(可以试试框选,不行就撤销后一个一个选),然后CIW中输入:
n=1 foreach(inst geGetSelSet() inst~>vdc=sprintf(nil "vdd%d" n) n=n+1)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重命名吧?是指定DC电压值吧?
依次选中这100个vdc(可以试试框选,不行就撤销后一个一个选),然后CIW ...

是指定参数,instance vdc有一个cdf parameter  DC VOLTAGE, 目前是,让100个vdc的DC voltage 变为vdd1-vdd100,这里的vdd1-vdd100都是paramet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