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折叠共源共栅放大器节点阻抗

楼主(2025-07-11):
请问大家这个节点1 的阻抗是多大呢,我看sansen书上写得的是1/gm3除以gm3ro3,我考虑的是m3和m10成一个反馈回路,然后用开环看去的阻抗1/gm3除以环路增益,但是一直算不出来,请问大家我哪里有问题吗,如果能有具体的推导过程,就更好了。

网友A:
感觉有问题,应该是1/gm3除以gm10*r03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有问题,应该是1/gm3除以gm10*r03

可以写一下推导过程吗 ?

楼主:
引用 楼主:
可以写一下推导过程吗 ?

我是这样推导的(忽略CLM),但是还是推不到sansen书上的

网友:
这种大约是ro10//ro5,具体推导,好像Allen书上有

网友B:
3楼对的
当然要准确算的话得把所有ro算上,一般估计为1/(gm*ro^2)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3楼对的
当然要准确算的话得把所有ro算上,一般估计为1/(gm*ro^2)就行了。

好的,谢谢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有问题,应该是1/gm3除以gm10*r03

明白了,谢谢您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是这样推导的(忽略CLM),但是还是推不到sansen书上的

首先,我觉得你这个推导思路是对的。
其次,7楼只是结论,并没有解决我们的疑问。

最后,最关键的一点:你忽略了RD的阻抗很大,实际应该是上下阻抗并联。也就是说Vp看到的阻抗是RD||(Rxx....),Rxx具体等于多少,我还真有点拿不准?按照7楼贴的权威图,貌似Rxx=1/gm10????
如此一来,Vp看到的阻抗约等于Rxx=1/gm10,从而改写你的推导结论为Rin=(1/gm3) * [1/(1+gm10/gm10)]=(1/gm3)/2??????????????

网友D:
以前写的,用了环路增益和小信号两种角度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以前写的,用了环路增益和小信号两种角度

好的好的,谢谢您,您这个小信号算法的话,是将IB电流源在小信号的情况下,视为断路算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首先,我觉得你这个推导思路是对的。
其次,7楼只是结论,并没有解决我们的疑问。

嗯嗯,RD确实很大,我按照11楼小信号的算法,可以推出来结论(我将RD视为gm*ro2),谢谢您的回复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好的,谢谢您,您这个小信号算法的话,是将IB电流源在小信号的情况下,视为断路算的吧?
...

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