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cell比较多版图比较大时开xl会卡顿,怎么提升流畅度

楼主(2025-07-12):
版图比较大时,开xl会比较卡顿,可以通过关闭什么选项来提升xl下的流畅度吗?

网友A:
这个看你们的后台存储空间了,以及是否有多人同时在跑Cadence。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提示流畅度。1,后台存储空间增大些。2,Sch那边的可以先暂停大规模仿真。3,删除一些没有必要的文件,例如一些什么日志报告文件之类的。4,如果贵公司服务器够大的话,可以让it的专门开一个只供layout的ip地址端,那样就不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看你们的后台存储空间了,以及是否有多人同时在跑Cadence。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提示流畅度。1,后台存储 ...

我用l它不卡很流畅,用xl就很卡。可是我不喜欢l,想用xl看,我想问一下就是可以通过什么选项设置不让它在xl模式下加载过多的东西,让它变得和l模式下差不多流畅?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l它不卡很流畅,用xl就很卡。可是我不喜欢l,想用xl看,我想问一下就是可以通过什么选项设置不让它在x ...

哦哦,那我就不太清楚了。我平时用xl的时候也不卡呀。

网友B:
可以试试option-layout XL- connectivity -controls   取消 Update connectivity information when design is modified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试试option-layout XL- connectivity -controls   取消 Update connectivity information when design  ...

谢谢。还有其他吗,我想把xl各种提示功能自动化功能都关了,我只想点电路的时候版图一起亮,点亮版图的时候电路一起亮,让我更好定位位置,其他功能我都不需要。现在一开就特别卡,唉。特别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