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DO反馈电阻的量级如何确定?

楼主(2025-07-12):
LDO反馈电阻的量级如何确定?反馈系数一样的情况下,ldo反馈电阻kohm级和几十ohm的有什么区别吗?求大佬们解惑

楼主:
这样理解可以吗: 反馈电阻阻值越小、那么ldo的主次极点之间的距离会更大,更容易稳定,但增加的电路的总体功耗。越大的话,输出端极点会更靠近主极点位置,更难稳定,但功耗降低

楼主:
求大佬们解解惑

网友:
功耗+频率补偿评估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