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align vertical/horizonta 分别设置快捷键l

楼主(2025-07-12):
align vertical / horizonta 分别设置快捷键l,保持 vertical 或 horizonta 尺寸最大的位置不变。

hiSetBindKeys( "Layout" list(list("<Key>[" "AlignXY(1)")))
hiSetBindKeys( "Layout" list(list("<Key>]" "AlignXY(2)")))

procedure(AlignXY(num)
let((cv objs MaxbBox Maxobj NewMaxbBox dxy)
cv = geGetEditCellView()
cw =hiGetCurrentWindow()
scw=hiGetSessionWindow(cw)
println(scw)
scw1=printself(scw)
scw2=parseString(scw1 ":")
i1=cadr(scw2)
Tgt1=strcat("swindow(" i1 ")" "->hiToolbars->leAlignToolbar_" i1 "->lebEnableAlignLayer->checked=nil")
Tgt2=strcat("swindow(" i1 ")" "->hiToolbars->leAlignToolbar_" i1 "->leAlignToolbarAlignSpacing->checked=nil")
hiEnqueueCmd(Tgt1)
hiEnqueueCmd(Tgt2)

objs=geGetSelSet()
MaxbBox=car(objs)~>bBox
Maxobj=car(objs)
if(num==1 then
        foreach(obj objs
                objbBox=obj~>bBox
                when((rightEdge(objbBox)-leftEdge(objbBox)) > (rightEdge(MaxbBox)-leftEdge(MaxbBox))
                        MaxbBox=obj~>bBox
                        Maxobj=obj
                        );when
                ); foreach
        leAlign("vertical" )
        NewMaxbBox=Maxobj~>bBox
        dxy=list(leftEdge(MaxbBox)-leftEdge(NewMaxbBox):0 "R0")
        foreach(obj objs
                when(obj~>parent == nil
                        dbMoveFig(obj nil dxy)
                        );when
                );foreach
else
        foreach(obj objs
                objbBox=obj~>bBox
                when((topEdge(objbBox)-bottomEdge(objbBox)) > (topEdge(MaxbBox)-bottomEdge(MaxbBox))
                        MaxbBox=obj~>bBox
                        Maxobj=obj
                        );when
                );foreach
        leAlign("horizontal")
        NewMaxbBox=Maxobj~>bBox
        dxy=list(0:topEdge(MaxbBox)-topEdge(NewMaxbBox) "R0")
        foreach(obj objs
                when(obj~>parent == nil
                dbMoveFig(obj nil dxy)
                        );when
                );foreach
        );if
);let
);pro

楼主:
学习 https://bbs.eetop.cn/thread-878287-1-1.html  中的AddMosM1,写的脚本。

hiSetBindKeys("Layout" list(list("<Key>F11" "AddMosM1()")))
procedure(AddMosM1()
let((cv layerA X)
M1_width = 0.16
layerA=list("METAL1" "drawing")
cv=geGetEditCellView()
objs = geGetSelSet()
foreach(obj objs
        when(obj~>master != nil
                foreach(objshapes obj~>master~>shapes
                        when(objshapes~>lpp == layerA
                                transList=dbGetInstTransform(obj)
                                if(obj~>objType == "mosaic" then
                                        rowA =         obj~>rows
                                        columnA = obj~>columns
                                        uxA = obj~>uX
                                        uyA = obj~>uY
                                else
                                        rowA = 1
                                        columnA = 1
                                        uxA = 0
                                        uyA = 0
                                        );if
                                for(a 0 rowA-1
                                for(b 0 columnA-1
                                XxA = nth(0 car(transList))
                                YyA = nth(1 car(transList))
                                case(nth(1 transList)
                                ("R0" xyA=list(XxA+b*uxA YyA+a*uyA))
                                ("R180" xyA=list(XxA-b*uxA YyA-a*uyA))
                                ("MX" xyA=list(XxA+b*uxA YyA-a*uyA))
                                ("MY" xyA=list(XxA-b*uxA YyA+a*uyA))
                                ("R90" xyA=list(XxA-a*uyA YyA+b*uxA))
                                ("R270" xyA=list(XxA+a*uyA YyA-b*uxA))
                                ("MXR90" xyA=list(XxA+a*uyA YyA+b*uxA))
                                ("MYR90" xyA=list(XxA-a*uyA YyA-b*uxA))
                                );case
                                transListA=list(xyA nth(1 transList) nth(2 transList))
                                metal1A=leConvertPolygonToPath(dbCopyFig(objshapes cv transListA))
                                metal1A~>width = M1_width
                                leAttachFig(metal1A obj)
                                        );for
                                        );for
                                );when

                );foreach
        );when
);foreach
);let
);pro

楼主:
AddGateCon

hiSetBindKeys("Layout" list(list("<Key>F12" "AddGateCon(1)")))
hiSetBindKeys("Layout" list(list("<Key>F11" "AddGateCon(2)")))
procedure(AddGateCon(num)
let((cv layerA X)
cv=geGetEditCellView()
techFile = techGetTechFile(cv)
cGroupId = cstFindConstraintGroupIn(techFile "virtuosoDefaultSetup")
myViaOptions = viaGetViaOptions(cGroupId)
;myViaOptions~>automatic~>minNumCuts = 2

shiftA = 0.42        ;poly stretch
shiftB = 0.22        ;metal stretch
shiftC = 0.1                ;mosL>? metal stretch
mosL=1                        ;mosL
layerA=list("POLY1" "drawing")
layerB=list("METAL1" "drawing")

objs = geGetSelSet()
foreach(obj objs
        when(obj~>master != nil
                foreach(objshapes obj~>master~>shapes
                        when(objshapes~>lpp == layerA         &&         objshapes~>net != nil
                                transList=dbGetInstTransform(obj)
                                if(obj~>objType == "mosaic" then
                                        rowA =         obj~>rows
                                        columnA = obj~>columns
                                        uxA = obj~>uX
                                        uyA = obj~>uY
                                else
                                        rowA = 1
                                        columnA = 1
                                        uxA = 0
                                        uyA = 0
                                        );if

                                objshapesBox=objshapes~>bBox
                                println(objshapesBox)
                                if(nth(1 car(objshapesBox)) < 0 then
                                        objshapesT = "B"
                                else
                                        objshapesT = "T"
                                        );if

                                when(num == 1 && objshapesT == "B"
                                for(a 0 rowA-1
                                for(b 0 columnA-1
                                        XxA = nth(0 car(transList))
                                        YyA = nth(1 car(transList))
                                        when(nth(1 transList) == "R0" || nth(1 transList) == "MY"
                                                if(nth(1 transList) == "R0" then
                                                        xyA=list(XxA+b*uxA YyA+a*uyA)
                                                else
                                                        xyA=list(XxA-b*uxA YyA+a*uyA)
                                                );if

                                                transListA=list(xyA nth(1 transList) nth(2 transList))
                                                polyA=dbCopyFig(objshapes cv transListA)
                                                polyA_left=nth(0 nth(0 (polyA~>bBox)))
                                                polyA_bottom=nth(1 nth(0 (polyA~>bBox))) - shiftA
                                                polyA_right=nth(0 nth(1 (polyA~>bBox)))
                                                polyA_top=nth(1 nth(1 (polyA~>bBox)))
                                                polyA~>bBox=list(list(polyA_left polyA_bottom) list(polyA_right polyA_top))
                                                leAttachFig(polyA obj) ;poly end

                                                metalA=dbCopyFig(polyA cv )
                                                metalA~>lpp=layerB
                                                if(polyA_right-polyA_left < mosL then
                                                        metalA_left=polyA_left
                                                        metalA_bottom=polyA_bottom
                                                        metalA_right=polyA_right
                                                        metalA_top=polyA_top - shiftB
                                                else
                                                        metalA_left=polyA_left + shiftC
                                                        metalA_bottom=polyA_bottom
                                                        metalA_right=polyA_right - shiftC
                                                        metalA_top=polyA_top - shiftB
                                                        );if
                                                metalA~>bBox=list(list(metalA_left metalA_bottom) list(metalA_right metalA_top))
                                                leAttachFig(metalA obj) ;metal end

                                                viaA=viaGenerateViasAtPoint(cv list(metalA_left metalA_bottom) myViaOptions)
                                                leAttachFig(car(viaA) obj)
                                        ); R0,MY

                                        when(nth(1 transList) == "R180" || nth(1 transList) == "MX"
                                                if(nth(1 transList) == "R180" then
                                                        xyA=list(XxA-b*uxA YyA-a*uyA)
                                                else
                                                        xyA=list(XxA+b*uxA YyA-a*uyA)
                                                );if

                                                transListA=list(xyA nth(1 transList) nth(2 transList))
                                                polyA=dbCopyFig(objshapes cv transListA)
                                                polyA_left=nth(0 nth(0 (polyA~>bBox)))
                                                polyA_bottom=nth(1 nth(0 (polyA~>bBox)))
                                                polyA_right=nth(0 nth(1 (polyA~>bBox)))
                                                polyA_top=nth(1 nth(1 (polyA~>bBox)))        + shiftA
                                                polyA~>bBox=list(list(polyA_left polyA_bottom) list(polyA_right polyA_top))
                                                leAttachFig(polyA obj) ;poly end

                                                metalA=dbCopyFig(polyA cv )
                                                metalA~>lpp=layerB
                                                if(polyA_right-polyA_left < mosL then
                                                        metalA_left=polyA_left
                                                        metalA_bottom=polyA_bottom + shiftB
                                                        metalA_right=polyA_right
                                                        metalA_top=polyA_top
                                                else
                                                        metalA_left=polyA_left + shiftC
                                                        metalA_bottom=polyA_bottom + shiftB
                                                        metalA_right=polyA_right - shiftC
                                                        metalA_top=polyA_top
                                                        );if
                                                metalA~>bBox=list(list(metalA_left metalA_bottom) list(metalA_right metalA_top))
                                                leAttachFig(metalA obj) ;metal end

                                                viaA=viaGenerateViasAtPoint(cv list(metalA_left metalA_bottom) myViaOptions)
                                                leAttachFig(car(viaA) obj)
                                        ); R180,MX

                                        when(nth(1 transList) == "R90" || nth(1 transList) == "MYR90"
                                                if(nth(1 transList) == "R90" then
                                                        xyA=list(XxA-a*uyA YyA+b*uxA)
                                                else
                                                        xyA=list(XxA-a*uyA YyA-b*uxA)
                                                );if

                                                transListA=list(xyA nth(1 transList) nth(2 transList))
                                                polyA=dbCopyFig(objshapes cv transListA)
                                                polyA_left=nth(0 nth(0 (polyA~>bBox)))
                                                polyA_bottom=nth(1 nth(0 (polyA~>bBox)))
                                                polyA_right=nth(0 nth(1 (polyA~>bBox))) + shiftA
                                                polyA_top=nth(1 nth(1 (polyA~>bBox)))
                                                polyA~>bBox=list(list(polyA_left polyA_bottom) list(polyA_right polyA_top))
                                                leAttachFig(polyA obj) ;poly end

                                                metalA=dbCopyFig(polyA cv )
                                                metalA~>lpp=layerB
                                                if(polyA_right-polyA_left < mosL then
                                                        metalA_left=polyA_left + shiftB
                                                        metalA_bottom=polyA_bottom
                                                        metalA_right=polyA_right
                                                        metalA_top=polyA_top
                                                else
                                                        metalA_left=polyA_left + shiftB
                                                        metalA_bottom=polyA_bottom + shiftC
                                                        metalA_right=polyA_right
                                                        metalA_top=polyA_top - shiftC
                                                        );if
                                                metalA~>bBox=list(list(metalA_left metalA_bottom) list(metalA_right metalA_top))
                                                leAttachFig(metalA obj) ;metal end

                                                viaA=viaGenerateViasAtPoint(cv list(metalA_left metalA_bottom) myViaOptions)
                                                leAttachFig(car(viaA) obj)
                                        ); R90,MYR90

                                        when(nth(1 transList) == "R270" || nth(1 transList) == "MXR90"
                                                if(nth(1 transList) == "R270" then
                                                        xyA=list(XxA+a*uyA YyA-b*uxA)
                                                else
                                                        xyA=list(XxA+a*uyA YyA+b*uxA)
                                                );if

                                                transListA=list(xyA nth(1 transList) nth(2 transList))
                                                polyA=dbCopyFig(objshapes cv transListA)
                                                polyA_left=nth(0 nth(0 (polyA~>bBox))) - shiftA
                                                polyA_bottom=nth(1 nth(0 (polyA~>bBox)))
                                                polyA_right=nth(0 nth(1 (polyA~>bBox)))
                                                polyA_top=nth(1 nth(1 (polyA~>bBox)))
                                                polyA~>bBox=list(list(polyA_left polyA_bottom) list(polyA_right polyA_top))
                                                leAttachFig(polyA obj) ;poly end

                                                metalA=dbCopyFig(polyA cv )
                                                metalA~>lpp=layerB
                                                if(polyA_right-polyA_left < mosL then
                                                        metalA_left=polyA_left
                                                        metalA_bottom=polyA_bottom
                                                        metalA_right=polyA_right - shiftB
                                                        metalA_top=polyA_top
                                                else
                                                        metalA_left=polyA_left
                                                        metalA_bottom=polyA_bottom + shiftC
                                                        metalA_right=polyA_right - shiftB
                                                        metalA_top=polyA_top - shiftC
                                                        );if
                                                metalA~>bBox=list(list(metalA_left metalA_bottom) list(metalA_right metalA_top))
                                                leAttachFig(metalA obj) ;metal end

                                                viaA=viaGenerateViasAtPoint(cv list(metalA_left metalA_bottom) myViaOptions)
                                                leAttachFig(car(viaA) obj)
                                        ); R270,MXR90

                                        );for
                                        );for
                                );when

                                when(num == 2 && objshapesT == "T"
                                for(a 0 rowA-1
                                for(b 0 columnA-1
                                        XxA = nth(0 car(transList))
                                        YyA = nth(1 car(transList))
                                        when(nth(1 transList) == "R0" || nth(1 transList) == "MY"
                                                if(nth(1 transList) == "R0" then
                                                        xyA=list(XxA+b*uxA YyA+a*uyA)
                                                else
                                                        xyA=list(XxA-b*uxA YyA+a*uyA)
                                                );if

                                                transListA=list(xyA nth(1 transList) nth(2 transList))
                                                polyA=dbCopyFig(objshapes cv transListA)
                                                polyA_left=nth(0 nth(0 (polyA~>bBox)))
                                                polyA_bottom=nth(1 nth(0 (polyA~>bBox)))
                                                polyA_right=nth(0 nth(1 (polyA~>bBox)))
                                                polyA_top=nth(1 nth(1 (polyA~>bBox)))        + shiftA
                                                polyA~>bBox=list(list(polyA_left polyA_bottom) list(polyA_right polyA_top))
                                                leAttachFig(polyA obj) ;poly end

                                                metalA=dbCopyFig(polyA cv )
                                                metalA~>lpp=layerB
                                                if(polyA_right-polyA_left < mosL then
                                                        metalA_left=polyA_left
                                                        metalA_bottom=polyA_bottom + shiftB
                                                        metalA_right=polyA_right
                                                        metalA_top=polyA_top
                                                else
                                                        metalA_left=polyA_left + shiftC
                                                        metalA_bottom=polyA_bottom + shiftB
                                                        metalA_right=polyA_right - shiftC
                                                        metalA_top=polyA_top
                                                        );if
                                                metalA~>bBox=list(list(metalA_left metalA_bottom) list(metalA_right metalA_top))
                                                leAttachFig(metalA obj) ;metal end

                                                viaA=viaGenerateViasAtPoint(cv list(metalA_left metalA_bottom) myViaOptions)
                                                leAttachFig(car(viaA) obj)
                                        ); R0,MY

                                        when(nth(1 transList) == "R180" || nth(1 transList) == "MX"
                                                if(nth(1 transList) == "R180" then
                                                        xyA=list(XxA-b*uxA YyA-a*uyA)
                                                else
                                                        xyA=list(XxA+b*uxA YyA-a*uyA)
                                                );if

                                                transListA=list(xyA nth(1 transList) nth(2 transList))
                                                polyA=dbCopyFig(objshapes cv transListA)
                                                polyA_left=nth(0 nth(0 (polyA~>bBox)))
                                                polyA_bottom=nth(1 nth(0 (polyA~>bBox))) - shiftA
                                                polyA_right=nth(0 nth(1 (polyA~>bBox)))
                                                polyA_top=nth(1 nth(1 (polyA~>bBox)))
                                                polyA~>bBox=list(list(polyA_left polyA_bottom) list(polyA_right polyA_top))
                                                leAttachFig(polyA obj) ;poly end

                                                metalA=dbCopyFig(polyA cv )
                                                metalA~>lpp=layerB
                                                if(polyA_right-polyA_left < mosL then
                                                        metalA_left=polyA_left
                                                        metalA_bottom=polyA_bottom
                                                        metalA_right=polyA_right
                                                        metalA_top=polyA_top - shiftB
                                                else
                                                        metalA_left=polyA_left + shiftC
                                                        metalA_bottom=polyA_bottom
                                                        metalA_right=polyA_right - shiftC
                                                        metalA_top=polyA_top - shiftB
                                                        );if
                                                metalA~>bBox=list(list(metalA_left metalA_bottom) list(metalA_right metalA_top))
                                                leAttachFig(metalA obj) ;metal end

                                                viaA=viaGenerateViasAtPoint(cv list(metalA_left metalA_bottom) myViaOptions)
                                                leAttachFig(car(viaA) obj)
                                        ); R180,MX

                                        when(nth(1 transList) == "R90" || nth(1 transList) == "MYR90"
                                                if(nth(1 transList) == "R90" then
                                                        xyA=list(XxA-a*uyA YyA+b*uxA)
                                                else
                                                        xyA=list(XxA-a*uyA YyA-b*uxA)
                                                );if

                                                transListA=list(xyA nth(1 transList) nth(2 transList))
                                                polyA=dbCopyFig(objshapes cv transListA)
                                                polyA_left=nth(0 nth(0 (polyA~>bBox))) - shiftA
                                                polyA_bottom=nth(1 nth(0 (polyA~>bBox)))
                                                polyA_right=nth(0 nth(1 (polyA~>bBox)))
                                                polyA_top=nth(1 nth(1 (polyA~>bBox)))
                                                polyA~>bBox=list(list(polyA_left polyA_bottom) list(polyA_right polyA_top))
                                                leAttachFig(polyA obj) ;poly end

                                                metalA=dbCopyFig(polyA cv )
                                                metalA~>lpp=layerB
                                                if(polyA_right-polyA_left < mosL then
                                                        metalA_left=polyA_left
                                                        metalA_bottom=polyA_bottom
                                                        metalA_right=polyA_right - shiftB
                                                        metalA_top=polyA_top
                                                else
                                                        metalA_left=polyA_left
                                                        metalA_bottom=polyA_bottom + shiftC
                                                        metalA_right=polyA_right - shiftB
                                                        metalA_top=polyA_top - shiftC
                                                        );if
                                                metalA~>bBox=list(list(metalA_left metalA_bottom) list(metalA_right metalA_top))
                                                leAttachFig(metalA obj) ;metal end

                                                viaA=viaGenerateViasAtPoint(cv list(metalA_left metalA_bottom) myViaOptions)
                                                leAttachFig(car(viaA) obj)
                                        ); R90,MYR90

                                        when(nth(1 transList) == "R270" || nth(1 transList) == "MXR90"
                                                if(nth(1 transList) == "R270" then
                                                        xyA=list(XxA+a*uyA YyA-b*uxA)
                                                else
                                                        xyA=list(XxA+a*uyA YyA+b*uxA)
                                                );if

                                                transListA=list(xyA nth(1 transList) nth(2 transList))
                                                polyA=dbCopyFig(objshapes cv transListA)
                                                polyA_left=nth(0 nth(0 (polyA~>bBox)))
                                                polyA_bottom=nth(1 nth(0 (polyA~>bBox)))
                                                polyA_right=nth(0 nth(1 (polyA~>bBox))) + shiftA
                                                polyA_top=nth(1 nth(1 (polyA~>bBox)))
                                                polyA~>bBox=list(list(polyA_left polyA_bottom) list(polyA_right polyA_top))
                                                leAttachFig(polyA obj) ;poly end

                                                metalA=dbCopyFig(polyA cv )
                                                metalA~>lpp=layerB
                                                if(polyA_right-polyA_left < mosL then
                                                        metalA_left=polyA_left + shiftB
                                                        metalA_bottom=polyA_bottom
                                                        metalA_right=polyA_right
                                                        metalA_top=polyA_top
                                                else
                                                        metalA_left=polyA_left + shiftB
                                                        metalA_bottom=polyA_bottom + shiftC
                                                        metalA_right=polyA_right
                                                        metalA_top=polyA_top - shiftC
                                                        );if
                                                metalA~>bBox=list(list(metalA_left metalA_bottom) list(metalA_right metalA_top))
                                                leAttachFig(metalA obj) ;metal end

                                                viaA=viaGenerateViasAtPoint(cv list(metalA_left metalA_bottom) myViaOptions)
                                                leAttachFig(car(viaA) obj)
                                        ); R270,MXR90
                                );for
                                );for
                        );when
                );when
                );foreach
        );when
);foreach
);let
);pro

楼主:
AlignNetsToLayer (path,pathseg,rect,polygon)

procedure(AlignNetsToLayer()
let((cv nets part_s bbox figList w pt1 pt2 x_list1 y_list1 pt3 pt4 x_list2 y_list2 newobj_bbox_x newobj_bbox_y max_x min_x max_y min_y)
        cv = geGetEditCellView()
        nets = geGetSelSet()

foreach(x nets
newobj_bbox_x = nil
newobj_bbox_y = nil
figList = nil
bbox = nil
part_s = geGetSelSetFigPoint(x)

when(x~>objType =="rect" || x~>objType == "polygon" || length(setof(y part_s y==t))==2
        bbox=x~>bBox
);
when(x~>objType == "pathSeg"
        bbox=x~>bBox
);
when(x~>objType == "path"
        w = x~>width
        pt1 = car(x~>points)
        pt2 = cadr(x~>points)
        x_list1 = list(car(pt1) car(pt2))
        y_list1 = list(cadr(pt1) cadr(pt2))
        pt3 = cadr(reverse(x~>points))
        pt4 = car(reverse(x~>points))
        x_list2 = list(car(pt3) car(pt4))
        y_list2 = list(cadr(pt3) cadr(pt4))
        when(car(part_s) && !car(reverse(part_s))
                when(car(pt1) == car(pt2)
                bbox = list(car(pt1)-w/2:apply('min y_list1) car(pt2)+w/2:apply('max y_list1))
                );
                when(cadr(pt1) == cadr(pt2)
                bbox = list(apply('min x_list1):cadr(pt1)-w/2 apply('max x_list1):cadr(pt2)+w/2)
                );
        );
        when(car(reverse(part_s)) && !car(part_s)
                when(car(pt3) == car(pt4)
                bbox = list(car(pt3)-w/2:apply('min y_list2) car(pt4)+w/2:apply('max y_list2))
                );
                when(cadr(pt3) == cadr(pt4)
                bbox = list(apply('min x_list2):cadr(pt3)-w/2 apply('max x_list2):cadr(pt4)+w/2)
                );
        );
);

when(bbox != nil
        objHier=nil
        transList=nil
        objList=nil
        objTransList=nil
        listNew=nil
        newobj=nil
        objHier=dbShapeQuery(cv x~>lpp bbox)
        foreach(obja objHier
        transList=nconc(transList list(dbGetHierPathTransform(obja)))
        );foreach
        foreach(objb objHier
        if(listp(objb) then
        objList=nconc(objList last(objb))
        else
        objList=nconc(objList list(objb))
        );if
        );foreach
        objTransList=mapcar('list objList transList)
        figList=foreach(mapcar xxx objTransList
        when(car(xxx) != x
        dbCopyShape(car(xxx) cv cadr(xxx))
                );when
        );foreach
        figList=remd(nil figList)
);when

foreach(newobj figList
        newobj_bbox_x = cons(caar(newobj~>bBox) newobj_bbox_x)
        newobj_bbox_x = cons(caadr(newobj~>bBox) newobj_bbox_x)
        newobj_bbox_y = cons(cadar(newobj~>bBox) newobj_bbox_y)
        newobj_bbox_y = cons(cadadr(newobj~>bBox) newobj_bbox_y)
);foreach
if(figList != nil
then
max_x = apply('max newobj_bbox_x)
min_x = apply('min newobj_bbox_x)
max_y = apply('max newobj_bbox_y)
min_y = apply('min newobj_bbox_y)
);

foreach(objc figList
dbDeleteObject(objc)
        );foreach

;pathSeg
when(x~>objType == "pathSeg" && figList != nil && car(part_s) && !cadr(part_s)
        when(cadr(x~>beginPt) == cadr(x~>endPt)        && car(x~>beginPt) < car(x~>endPt)        ;horizontal wire, left to right
                x~>beginPt = list(min_x cadr(x~>beginPt))
        )
        when(cadr(x~>beginPt) == cadr(x~>endPt)        && car(x~>beginPt) > car(x~>endPt)        ;horizontal wire, right to left
                x~>beginPt = list(max_x cadr(x~>beginPt))
        )
        when(car(x~>beginPt) == car(x~>endPt) && cadr(x~>beginPt) < cadr(x~>endPt)                ;vertical wire, bottom to top
                x~>beginPt = list(car(x~>beginPt) min_y)
        )
        when(car(x~>beginPt) == car(x~>endPt) && cadr(x~>beginPt) > cadr(x~>endPt)                ;vertical wire, top to bottom
                x~>beginPt = list(car(x~>beginPt) max_y)
        )
);when
when(x~>objType == "pathSeg" && figList != nil && cadr(part_s) && !car(part_s)
        when(cadr(x~>beginPt) == cadr(x~>endPt)        && car(x~>beginPt) < car(x~>endPt)        ;horizontal wire, left to right
                x~>endPt = list(max_x cadr(x~>endPt))
        )
        when(cadr(x~>beginPt) == cadr(x~>endPt)        && car(x~>beginPt) > car(x~>endPt)        ;horizontal wire, right to left
                x~>endPt = list(min_x cadr(x~>endPt))
        )
        when(car(x~>beginPt) == car(x~>endPt) && cadr(x~>beginPt) < cadr(x~>endPt)                ;vertical wire, bottom to top
                x~>endPt = list(car(x~>endPt) max_y)
        )
        when(car(x~>beginPt) == car(x~>endPt) && cadr(x~>beginPt) > cadr(x~>endPt)                ;vertical wire, top to bottom
                x~>endPt = list(car(x~>endPt) min_y)
        )
);when

;path
when(x~>objType == "path" && figList != nil && car(part_s) && !car(reverse(part_s))
        when(cadar(x~>points) == cadadr(x~>points) && caar(x~>points) < caadr(x~>points)        ;horizontal path, left to right
                x~>points = rplaca(x~>points list(min_x cadar(x~>points)))
        )
        when(cadar(x~>points) == cadadr(x~>points) && caar(x~>points) > caadr(x~>points)        ;horizontal path, right to left
                x~>points = rplaca(x~>points list(max_x cadar(x~>points)))
        )
        when(caar(x~>points) == caadr(x~>points) && cadar(x~>points) < cadadr(x~>points)        ;vertical path, bottom to top
                x~>points = rplaca(x~>points list(caar(x~>points) min_y))
        )
        when(caar(x~>points) == caadr(x~>points) && cadar(x~>points) > cadadr(x~>points)        ;vertical path, top to bottom
                x~>points = rplaca(x~>points list(caar(x~>points) max_y))
        )
);when
when(x~>objType == "path" && figList != nil && car(reverse(part_s)) && !car(part_s)
        when(cadar(reverse(x~>points)) == cadadr(reverse(x~>points)) && caar(reverse(x~>points)) > caadr(reverse(x~>points))        ;horizontal path, left to right
                x~>points = reverse(rplaca(reverse(x~>points) list(max_x cadar(reverse(x~>points)))))
        )
        when(cadar(reverse(x~>points)) == cadadr(reverse(x~>points)) && caar(reverse(x~>points)) < caadr(reverse(x~>points))        ;horizontal path, right to left
                x~>points = reverse(rplaca(reverse(x~>points) list(min_x cadar(reverse(x~>points)))))
        )
        when(caar(reverse(x~>points)) == caadr(reverse(x~>points)) && cadar(reverse(x~>points)) > cadadr(reverse(x~>points))        ;vertical path, bottom to top
                x~>points = reverse(rplaca(reverse(x~>points) list(caar(reverse(x~>points)) max_y)))
        )
        when(caar(reverse(x~>points)) == caadr(reverse(x~>points)) && cadar(reverse(x~>points)) < cadadr(reverse(x~>points))        ;vertical path, top to bottom
                x~>points = reverse(rplaca(reverse(x~>points) list(caar(reverse(x~>points)) min_y)))
        )
);when

;rect
when(x~>objType == "rect" && length(setof(y part_s y==t))==2
        when(part_s==list(t t nil nil)
        x~>bBox=list(list(min_x cadar(x~>bBox)) cadr(x~>bBox))
        )
        when(part_s==list(nil t t nil)
        x~>bBox=list(car(x~>bBox) list(caadr(x~>bBox) max_y))
        )
        when(part_s==list(nil nil t t)
        x~>bBox=list(car(x~>bBox) list(max_x cadadr(x~>bBox)))
        )
        when(part_s==list(t nil nil t)
        x~>bBox=list(list(caar(x~>bBox) min_y) cadr(x~>bBox))
        )
);

;polygon
when(x~>objType =="polygon" && length(setof(y part_s y==t))==2
        pointA=nil
        for(i 0 x~>nPoints-1
                when(nth(i part_s)==t
                pointA=nconc(pointA nth(i x~>points))
                )
        );for
        Pax=nth(0 pointA)
        Pay=nth(1 pointA)
        Pbx=nth(2 pointA)
        Pby=nth(3 pointA)
        when(Pax!=Pbx && Pay==Pby
                newrectA=dbCreateRect(cv x~>lpp list(Pax:Pay Pbx:Pby+0.005))
                Tinside=abeShapesInside(cv list(newrectA) list(x))
                dbDeleteObject(newrectA)
                if(Tinside!=nil then
                        Stxy=0:min_y-Pay
                else
                        Stxy=0:max_y-Pay
                );if
        );when
        when(Pax==Pbx && Pay!=Pby
                newrectA=dbCreateRect(cv x~>lpp list(Pax:Pay Pbx+0.005:Pby))
                Tinside=abeShapesInside(cv list(newrectA) list(x))
                dbDeleteObject(newrectA)
                if(Tinside!=nil then
                        Stxy=min_x-Pax:0
                else
                        Stxy=max_x-Pax:0
                );if
        );when
        leStretchShape(x Stxy part_s)
        );

);foreach
);let
);procedure

楼主:
ReArray

hiSetBindKeys("Layout" list(list("<Key>F12" "setArrayForm()")))

procedure(setArrayForm()
let(()

if(boundp('setcolumns) == nil then
        ;setrows=2
        setcolumns=2
        setSetDeltaY=2.5
        setSetDeltaX=2.5
else
        ;setrows=ArrayForm~>rows~>lastValue
        setcolumns=ArrayForm~>columns~>lastValue
        setSetDeltaY=ArrayForm~>SetDeltaY~>lastValue
        setSetDeltaX=ArrayForm~>SetDeltaX~>lastValue
);if
;rows =hiCreateIntField(
;?name 'rows
;?prompt "Rows"
;?value setrows
;?defValue 1
;?range '(1 nil)
;)

columns =hiCreateIntField(
?name 'columns
?prompt "Columns"
?value setcolumns
?defValue 1
?range '(1 nil)
)

SetDeltaY=hiCreateFloatField(
?name 'SetDeltaY
?prompt "delta Y"
?value setSetDeltaY
?defValue 1.0
)

SetDeltaX=hiCreateFloatField(
?name 'SetDeltaX
?prompt "delta X"
?value setSetDeltaX
?defValue 1.0
)

hiCreateAppForm(
?name 'ArrayForm
?formTitle "Array Form"
?callback "ReArray()"
?fields list(columns SetDeltaY SetDeltaX)
;?help "cream"
)
hiDisplayForm('ArrayForm)
))

procedure(ReArray()
let(()
cv=geGetEditCellView()
objs=geGetSelSet()
listx=nil
listy=nil
objsA=nil
foreach(obj objs
        when(obj~>xy != nil
                objsA=cons(obj objsA)
                listx=cons(car(obj~>xy) listx)
                listy=cons(cadr(obj~>xy) listy)
                );
        );
objsA=reverse(objsA)
min_x=apply('min listx)
min_y=apply('min listy)
setDx=SetDeltaX~>value
setDy=SetDeltaY~>value
setDc=columns~>value
xyone=list(min_x min_y)

rows=length(objsA)/setDc
newobj=objsA
for(r 0 rows
        for(c 0 setDc-1
        newxy=list(min_x+c*setDx min_y+r*setDy)
        println(newxy)
        print(car(newobj))
        car(newobj)~>xy=newxy
        newobj=cdr(newobj)
        );for
);for

);let
);pro

楼主:
via 重新计算

cv=geGetEditCellView()
techFile=techGetTechFile(ddGetObj("PDK_lib"))
constraintGroupId=cstFindConstraintGroupIn(techFile "virtuosoDefaultSetup")
myviaOptions=viaGetViaOptions(constraintGroupId)

foreach(via cv~>vias
viapoint = via~>origin
via_Transform=dbGetInstTransform(via)
dbCopyShape(car(nth(1 via~>viaHeader~>master~>lpps)~>shapes) cv via_Transform)
dbCopyShape(car(nth(2 via~>viaHeader~>master~>lpps)~>shapes) cv via_Transform)
viaRecomputeViasAtPoint(cv viapoint myViaOptions)
);foreach

楼主(2025-09-20):
移动inst到相关的net上。网上看到脚本,根据自己的使用习惯做了修改。

hiSetBindKeys("Layout" list(list("<Key>F12" "MoveInstToNet()")))

procedure(MoveInstToNet()
let((cv shapes instances instanceNetNames)
cv = geGetEditCellView()
instances = nil
shapes = nil
Allselset = geGetSelSet()
foreach(selset1 Allselset
        when(member(selset1 cv~>shapes) && selset1~>net != nil
        shapes=nconc(shapes list(selset1))
        )
        when(selset1~>objType == "inst"
        instances=nconc(instances list(selset1))
        )
);foreach

foreach(shape shapes
        foreach(instance instances
                foreach(instanceNetName instance~>instTerms~>net~>name
                        when(instanceNetName == shape~>net~>name
                        instance~>xy=caadr(shape~>bBox) : cadadr(shape~>bBox)
                        println(caadr(shape~>bBox))
                        println(cadadr(shape~>bBox))
                        )
                );foreach
        );foreach
);foreach
);let
);pro

楼主:
引用 楼主:
AlignNetsToLayer (path,pathseg,rect,polygon)

when(bbox != nil
objHier=nil
newfig=nil
figList=nil
hier_trans=nil
objHier=dbShapeQuery(cv x~>lpp bbox)
foreach(obj objHier
when(obj != x
hier_trans = dbGetInstTransform(obj)
if(listp(obj) then
objb=last(obj)
else
objb=list(obj)
);if
if(car(obj~>cellName) == "N_FGR” || car(obj~>cellName) == "P_FGR" then
when(cadr(obj~>nPoints) == nil
newfig = dbCopyFig(car(objb) cv hier_trans)
figList = nconc(figList list(newfig))
else
newfig = dbCopyFig(car(objb) cv hier_trans)
figList = nconc(figList list(newfig))
);if
);when
);foreach
);when

减掉转弯的FGR。

楼主:
Address via array

hiSetBindKeys("Layout" list(list("<Key>F12" "AddrVia()")))
procedure(AddrVia()
let((cv X)
cv=geGetEditCellView()

;set
StartValue=0b0000000000000
bits=10
sumA=100
DX=1.5
addx=0.5
addxn=0
DY1=-2
DY2=-2

xset=0
yset=0
AddrValue=StartValue
for(i 0 sumA
        x=xset
        y=yset
        TAV=AddrValue
        for(i 0 bits
                if(TAV<0>==1 then
                        xA=x+addx
                else
                        xA=x
                );if
                xyA=list(xA y)
                TAV =TAV >>1
                dbCreateInstByMasterName(cv "tmp2" "AddrVia" "layout" nil xyA "R0" 1)
                x=x+DX
        );for
        AddrValue=AddrValue+1
        if(oddp(i) then
                yset=yset+DY2
        else
                yset=yset+DY1
        )
);for
)
)

网友(2025-10-20):
感谢分享,不稍微再注释一下实现功能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