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全差分运放stb仿真

楼主(2025-07-12):
     各位大佬大家好,小弟我最近按照何乐年老师经典教材上面的例程,复现仿真了一款基于NMC补偿的全差分运放,其中电路图如图1所示:

楼主:
目前我已经按照何老师的教材完成了设计,并且完成了静态工作点的仿真,基本都符合预先的设计,并且进行了开环的增益、相位裕度仿真,testbench以及仿真结果如下:

testbench

testbench

开环仿真结果

开环仿真结果

楼主:
可是我在进行环路stb仿真时,将运放接为单位增益模态,按理来说此时仿真结果应该和开环结果相符合,可是仿真结果却大相径庭,testbench以及结果如下,还请各位大佬看到以后指点迷津,谢谢!

testbench

testbench

测试结果

测试结果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是我在进行环路stb仿真时,将运放接为单位增益模态,按理来说此时仿真结果应该和开环结果相符合,可是仿 ...

此处的反馈网络中电阻取值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此处的反馈网络中电阻取值是多少?

大佬您好,我这里取得都是100M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佬您好,我这里取得都是100M

那你这就不是单位增益负反馈了,是反馈系数1/2的环路增益,看到的增益应该比开环降6dB,而且电阻会和输入电容形成额外极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你这就不是单位增益负反馈了,是反馈系数1/2的环路增益,看到的增益应该比开环降6dB,而且电阻会和输入 ...

您好,这个接法是我在论坛其他大佬那边看到的,我又去搜索了一下,单位增益接法不就是类似于差分输出,把极性相反的输入输出端口接在一起,然后像我这样中间接入阻值相同的电阻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你这就不是单位增益负反馈了,是反馈系数1/2的环路增益,看到的增益应该比开环降6dB,而且电阻会和输入 ...

关于我这边电路问题,我目前认为是我diffstbprobe没把共模反馈给断开,导致没有完全把所有反馈环路断开,不符合此类工具的使用规范,所以才放不出东西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好,这个接法是我在论坛其他大佬那边看到的,我又去搜索了一下,单位增益接法不就是类似于差分输出,把 ...

问题是这样接就像是比例放大电路啊,反馈系数不是1,你可以推一下。而且电阻会和输入管寄生电容形成高频极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关于我这边电路问题,我目前认为是我diffstbprobe没把共模反馈给断开,导致没有完全把所有反馈环路断开, ...

你有cmfb的话,如果输入共模和输出是一样的话,直接短接输入输出就可以测,不用电阻和输入源

网友C:
引用 楼主:
目前我已经按照何老师的教材完成了设计,并且完成了静态工作点的仿真,基本都符合预先的设计,并且进行了开 ...

probe要接在共模反馈之前

网友D(2025-10-19):
引用 网友C:
probe要接在共模反馈之前

请问一下为什么probe要接在共模反馈之前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问一下为什么probe要接在共模反馈之前呢?

这样才能把共模信号的所有反馈全断开:一个环路是共模反馈,一个环路是电阻反馈

网友:
Riching师兄说的没错,当反馈电阻很大时,运放输入端的寄生极点会很低频,影响稳定性。其实这是个很常见且很简单的问题,却没有什么论文讨论,有效的办法就是在反馈电阻侧并联一个电容,或者减小反馈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