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比较器蒙卡仿真为啥只有两条线

楼主(2025-07-12):
求助大佬解答,

网友:
你这个正常啊,你输出的是翻转的时间啊

楼主:
佬,那我想看比较器失调电压怎么仿真呢,我看了好几个仿比较器失调电压计算公式也是这个,他们出来的就是正态分布,我这个就两条线

网友:
你试试把你比较电压的斜坡时间拉长一点,比如参考电压是900mV,比较电压设置成895~905mV,时间1ms。
我记得我之前也像你这样,主要原因是clk一个周期后比较电压变化量接近或者超过失调电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