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分频器、D触发器中的管子应该如何确定尺寸

楼主(2025-07-13):
看了很多教程,底下评论也有问管子尺寸如何选取的,但是一直没有解决。这种用作开关处理的管子应该扫描哪些参数来确定尺寸呢,很迷茫

网友A:
最小尺寸X2,跑瞬态看波形,得到最高速度,你的应用X1.3小于最高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小尺寸X2,跑瞬态看波形,得到最高速度,你的应用X1.3小于最高速度。

大佬,请问最小尺寸*2得到最高速度,是指最小尺寸*2搭成的触发器可以处理的输入,是该工艺下可以处理的最高速度吗(我用的rf管子,最小尺寸w是600n/60n,和nch不太一样)感谢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