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这个电压检测电路中P管的作用是什么?

楼主(2025-07-13):
这是一个检测电压信号的电路,请问图中标红的P管作用是什么?

网友A:
对电路VIL的调节,电路是一个uvlo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电路VIL的调节,电路是一个uvlo嘛?

谢谢解答!还想请问一下第一级电阻和n管串联的那个结构是为什么,为什么不直接用一个反相器?

楼主:
谢谢解答!还想请问一下第一级电阻和n管串联的那个结构是为什么,为什么不直接用一个反相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解答!还想请问一下第一级电阻和n管串联的那个结构是为什么,为什么不直接用一个反相器?
...

电阻是弱上拉,一旦VSNS超过N管阈值,drain端电压会被下拉到接近GND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解答!还想请问一下第一级电阻和n管串联的那个结构是为什么,为什么不直接用一个反相器?
...

第一级的串联结构可以维持一个相对比较准的阈值,
Vsns只要快到nmos vth就可以使得第一级输出拉低,从而导致后级反相器反转;
如果换成一个反相器呢?
Vsns要到达1/2Vdd才能使输出翻转。
所以第一级有提供Vsns阈值的作用,指示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一级的串联结构可以维持一个相对比较准的阈值,
Vsns只要快到nmos vth就可以使得第一级输出拉低,从而导 ...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