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help] SDR、DDR 互转底层代码

楼主(2025-07-13):
请教:类似于 Xilinx 的 IDDR、ODDR 这样的做 SDR、DDR 转换

      IDDR #(
        .DDR_CLK_EDGE("SAME_EDGE_PIPELINED"), // "OPPOSITE_EDGE", "SAME_EDGE"
                                              // or "SAME_EDGE_PIPELINED"
        .INIT_Q1(1'b0   ),  // Initial value of Q1: 1'b0 or 1'b1
        .INIT_Q2(1'b0   ),  // Initial value of Q2: 1'b0 or 1'b1
        .SRTYPE ("SYNC" )   // Set/Reset type: "SYNC" or "ASYNC"
      ) IDDR_rxd (
        .Q1   (gmii_rxd[i]   ), // 1-bit output for positive edge of clock
        .Q2   (gmii_rxd[i+4] ), // 1-bit output for negative edge of clock
        .C    (rgmii_rx_clk  ), // 1-bit clock input
        .CE   (1'b1          ), // 1-breset_nit clock enable input
        .D    (rgmii_rxd[i]  ), // 1-bit DDR data input
        .R    (reset         ), // 1-bit reset
        .S    (1'b0          )  // 1-bit set
      );

哪位大侠能说下它的实现方式或者有它的代码可以分享?非常感谢!

会先产生一个 180° 相位差的时钟对下降沿那路数据采样?

网友:
看代码要明白整段代码是干啥的就可,不一定要一个字母一个字母的分析,一个操作系统最简单的RTOS代码就有2万行,你一个字母一个字母的分析太累,要能进行整段大致要义分析,做到能读懂代码即可,这样学习入门简单一点,能理解底层技术原理已经算是不简单了,除非你想当程序员需要自己写代码就是另外一回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