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MBA AHB中Slave出现Error回应时,为什么要两个周期,回到IDLE状态是必要操作吗?

楼主(2025-07-14):
上图来自AMBA手册,为什么需要一个周期让master进入IDLE状态呢?直接进行进入NONSEQ状态开始下一次传输不行吗?就像正常情况下一次传输完成后,紧接着进入NONSEQ状态开始下一次传输那样。

网友A:
英文看不懂吗?

因为流水线的原因,slave返回错误的时候,下个周期的地址阶段已经产生,所以需要额外的一个周期使总线取消随后的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英文看不懂吗?

因为流水线的原因,slave返回错误的时候,下个周期的地址阶段已经产生,所以需要额外的一 ...

看的懂,但我就是这点不理解,为什么取消传输需要进入IDLE,直接开始后面一次NONSEQ不行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看的懂,但我就是这点不理解,为什么取消传输需要进入IDLE,直接开始后面一次NONSEQ不行吗?
...

你还是没有理解2级流水线的机制。

ERROR的第一个周期(T3锁存)是对地址A的响应(T2锁存的HRADY=0,因此是等待周期,其OKAY信号无效),第二周期(T4锁存)除用于给出IDLE周期外,还表示地址B的响应也无效!

如果没有第二个ERROR周期,那波形如下所示:

看出问题了吗?T4锁存的状态阶段是OK,表示其对地址B的响应应该为有效!这样就和2个ERROR阶段的结果相冲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还是没有理解2级流水线的机制。

感谢前辈解答,按照您的理解,第二个ERROR周期是有必要的,那么可否设计为第二个ERROR周期的同时直接进入NONREQ,而不是用一个IDLE周期填充?这样做看似能节省一个周期。主机在发现HREADY低且ERROR高后,第二个周期就开始新的传输(该周期的ERROR信号为高,HREADY也为高),这样就不需要等待IDLE。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前辈解答,按照您的理解,第二个ERROR周期是有必要的,那么可否设计为第二个ERROR周期的同时直接进入 ...

从逻辑上来说,可以。

从规格定义上来说,不可以。
因为AHB协议就是这么定义的。

举个例子,18岁为成年人,这就是规则。如果定义为17岁,那么17岁就是成年人。

UART协议,定义了8位、9位格式,那能不能设计5、6、7位呢?
SPI协议,通常8位MCU里设计成8位格式,但许多32位MCU,设计成4~16位格式,有问题吗?

哪怕是AHB,现在也有了AHB5。那么,在AHB5出来之前,如果你设计的AHB协议扩充了现在AHB5的部分,那在当时,它就不是标准的AHB协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逻辑上来说,可以。

从规格定义上来说,不可以。

再次感谢前辈解答,我明白了

网友:
说一下我的理解,slave作为一个从设备,自己是不能决定发生错误时master的行为的。所以需要提前发出error信号,也就给了master一拍的反应时间,决定是中断传输,还是继续传输,master具体的行为是可以依据自己的需要修改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还是没有理解2级流水线的机制。

您好,我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
如果AB两个地址属于同一次突发,A地址引发错误将此次突发取消能理解。

但如果两次传输不属于同一次突发,均为单次传输,对A地址的访问是有问题的,但对B地址的访问是正常的,那岂不是把A和B两个传输都取消了,那后续主机是否还得重新对B地址发传输请求?

网友:
引用 网友B:
您好,我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
如果AB两个地址属于同一次突发,A地址引发错误将此次突发取消能理解。

没看到文档上对此情况的具体叙述

我猜测B也会取消并重传。

对于从机来说,主机取消B并重传B(A肯定是永远会重传),或是不取消B,都不影响从机的设计,因为从机是被动接受主机命令。

主机的意图是先A,再B,如果不取消B,而只重传A,这会导致顺序上的错误,所以主机取消B并重传B的概率更大

网友:
第一拍ERROR(Hready为0) 是为了取消 B , 第二拍ERROR (Hready 为1) ,这个才是A的 resp(Err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