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CO的pss仿真的瞬态和稳态不一致,相位跑出来没法看

楼主(2025-07-14):
小弟最近在后仿QVCO,但在仿真器上遇到比较大的问题,因为QVCO的正交性是通过pss里看相位得到的,但每次相位不正交的时候,FoM也都很差,同时伴随着pss的瞬态(tstab)和一个周期的稳态完全对不上(如图一)。稳态跑出来,经常都是显示一个core正常一个core的波形基本不怎么震荡
我单独跑一个tran仿真是没问题的(我的nport设置的是auto,跑pss需要单独设置为bbspice吗?)

我的pss设置是用的hb+linear(nport),还设置了初始的initial node的电压,其余并没有设置。也暂时去掉了varactor仿真,方便debug。

实在是搞不懂了,这个仿真器恳请大佬帮忙!!!!!!!!!!

pss的瞬态和稳态不一致

pss的瞬态和稳态不一致

pss的波形很抽象

pss的波形很抽象

testbench里有decap

testbench里有decap

网友:
有可能稳定性问题,把电源网络全部去掉是否正常;片内全部共地后是否正常;pss也有bbspic模型是否正常;emx是不是从0到10倍谐振频仿真等

楼主:
已解决,是电路本身的设计问题,才导致的不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