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导入陌生的gsd版图,为什么用shift+s 搜索不到layout上的任何pin

楼主(2025-07-14):
layout中的find,是怎么用的,之前用它搜索layout上的Pin或lable,从来没有成功过?

网友:
目标确定的话,搜索范围对吗,在当前层还是在底层

网友:
也許是text display

label就找不到

更正
gds number需要對一下 pin應該是沒轉進來

网友:
导入的都转成了rectangle了吧

网友:
先确保转gds时layout number是正确的,再随机在版图里找一个label查看属性,再去Shift+S搜索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