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 怎么实现电路在高电压下工作

楼主(2025-07-14):
之前设计的芯片,工作电压VDD在5V,经测试都能正常工作。现在要求芯片能工作在12V电源下,后面测试电压加到8V芯片就烧掉了,请问一下经验丰富的各位大佬,这种情况该用什么方案来处理呢?

网友A:
加个buck降降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个buck降降压?

请问一下是DC-DC Buck吗?

网友B:
看你器件的耐压是多少,如果想在片上做可以考虑加一个预稳压,片外的话应该有很多种方法,想楼上说的BUCK或者LDO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你器件的耐压是多少,如果想在片上做可以考虑加一个预稳压,片外的话应该有很多种方法,想楼上说的BUCK或 ...

最大耐压就7V,也是考虑在片上解决高压问题。请教一下,你说的这个预稳压,是采用什么类型的电路来做吗?IEEE里找了相关的文献,也暂时没找到类似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最大耐压就7V,也是考虑在片上解决高压问题。请教一下,你说的这个预稳压,是采用什么类型的电路来做吗? ...

我也不是特别熟悉,以前看到过类似电路,工艺允许的话一般会用到齐纳二极管,具体的结构你可以deepseek或者在论坛里找。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也不是特别熟悉,以前看到过类似电路,工艺允许的话一般会用到齐纳二极管,具体的结构你可以deepseek或 ...

齐纳管直接接在12V电源上在芯片不工作时可能会烧吧

网友:
如果原来的5V电源的电流不大,可以增加一个高压ldo输出5V给原来的电路用,这样最简单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齐纳管直接接在12V电源上在芯片不工作时可能会烧吧

5v齐纳管上面串个电阻  主要内部电路工作电流不能很大  电源预稳压模块设计求助! - Analog/RF IC 设计讨论 - EETOP 创芯网论坛 (原名:电子顶级开发网) -  这里有电路图

网友:
引用 网友A:
齐纳管直接接在12V电源上在芯片不工作时可能会烧吧

确实不能直接接,只是核心思想靠的是zener,具体的电路我也没有很深的印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5v齐纳管上面串个电阻  主要内部电路工作电流不能很大  电源预稳压模块设计求助! - Analog/RF IC 设计讨 ...

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