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LL整体相位噪声仿真可以用matlab直接分析输出波形吗?有人做过这种吗

楼主(2025-07-14):
PLL整体相位噪声仿真可以用matlab直接分析输出波形吗?有人做过这种吗?直接对最后输出波形傅里叶变换分析相位噪声

网友A:
你得用pss pnoise仿真的结果带进matlab里才行吧,不然你的怎么将mos管的噪声参数放进matlab里呢
pnoise 结果放进matlab里计算相位噪声的话论坛里有的 你自己搜搜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得用pss pnoise仿真的结果带进matlab里才行吧,不然你的怎么将mos管的噪声参数放进matlab里呢
pnoise 结 ...

小数分频的DSM噪声cadence有办法仿真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小数分频的DSM噪声cadence有办法仿真吗?

有的,其实全部噪声都可以在cadence中建模来整体仿,比matlab方便一些。
缺点是网上没什么教程,小数分频噪声就是用ams仿真把量化噪声曲线拿出来再导入到整体建模中。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有的,其实全部噪声都可以在cadence中建模来整体仿,比matlab方便一些。
缺点是网上没什么教程,小数分频 ...

这部分没法和其他部分跑pnoise一样跑出来吧?PLLmlib里面的verilogA的mash模型跑pss仿真器是要报错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部分没法和其他部分跑pnoise一样跑出来吧?PLLmlib里面的verilogA的mash模型跑pss仿真器是要报错的
...

一些跑noise,一些跑pnoise,最终提完后的总体是跑noise
pnoise的本质就是让你省了长时间跑tran去做fft得到noise,所以得充分了解virtuoso中各个噪声是怎么仿怎么算的才能搞。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些跑noise,一些跑pnoise,最终提完后的总体是跑noise
pnoise的本质就是让你省了长时间跑tran去做fft得 ...

有没有DSM这个模块的噪声仿真资料啊?其他部分模块噪声我都会跑了,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没有DSM这个模块的噪声仿真资料啊?其他部分模块噪声我都会跑了,谢谢
...

这是我很早之前做的笔记,将就看吧,PLL只考虑mash111的量化噪声的相位噪声情形。
基本仿真出来跟理论公式一样就行。
理论跟《CMOS PLL Synthesizers Analysis and Design》里的一样,把量化噪声积分然后注入到MMD之前就行。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这是我很早之前做的笔记,将就看吧,PLL只考虑mash111的量化噪声的相位噪声情形。
基本仿真出来跟理论公式 ...

想请问下考虑步长变为dBc/Hz是如何推导的呢,如果我更改step比如从10k到100k,频谱的幅值不变但是要减去的就从40dB变为50dB,量化噪声转换的相噪不就相当于变低了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想请问下考虑步长变为dBc/Hz是如何推导的呢,如果我更改step比如从10k到100k,频谱的幅值不变但是要减去 ...

后来发现,吧plot psd勾上就行了,不用减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后来发现,吧plot psd勾上就行了,不用减

确实,另外想请教下这种方法得到的是单边带还是双边带噪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