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irtuoso仿真求助

楼主(2025-07-14):
在virtuoso上仿真的时候,放置了一个理想电源。假设最高电压为1.8V,想要管子不导通,截至,但是管子却超过电路最高电压,然后输出了电流,如下图所示

如上图管子PM2,应该是栅端高电平,PM2输出电流为0。但为什么却是PM2的源端超过电路最高电压1.8V,也要输出电流呢?
请教各位大神,这是为什么?同时要怎么解决这种情况?

网友A:
因为你用的理想源啊,电流肯定要有一个地方流出去的,所以他只能超压让管子输出电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你用的理想源啊,电流肯定要有一个地方流出去的,所以他只能超压让管子输出电流了 ...

那我应该怎么样去修改一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我应该怎么样去修改一下?

不要用理想电流源,通过电流镜偏置给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要用理想电流源,通过电流镜偏置给电流。

感谢 已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