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usb vip集成求助

楼主(2025-07-14):
请问下大佬们,如何用usb vip验证一个usb模块?usb模块:usb 2.0  series interface;

现在用dw_vip_setup生成了basic_sys的example,里面例化了两个usb agent(host ,device),通过hdl interconnect 连接起来。
请问我要验一个自己的usb(host or device)模块,应该如何做?有什么好的建议?谢谢!

网友A:
如果dut是device:dut<->host_VIP,device_VIP不做处理;如果dut是host:dut<->device_VIP,host_VIP不做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dut是device:duthost_VIP,device_VIP不做处理;如果dut是host:dutdevice_VIP,host_VIP不做处理 ...

意思是dut做device的话,就保留 host vip,dut做host的话,就保留 device vip,只用其一对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意思是dut做device的话,就保留 host vip,dut做host的话,就保留 device vip,只用其一对吧? ...

对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意思是dut做device的话,就保留 host vip,dut做host的话,就保留 device vip,只用其一对吧? ...

但是只用其一的话,好像会报其中一个interface没有给而导致报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