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lvs识别不了电阻电容怎么处理呀

楼主(2025-07-14):
跑lvs时识别不了电阻和电容,已经把subckt.sp文件添加上了,还是不行,请问还有什么办法吗?

楼主:
我刚刚打开了empty_subckt这个文件,这是它里面的内容,看着不太对是不是
************************************************************************
* auCdl Netlist:
*
* Library Name:  B
* Top Cell Name: inv
* View Name:     schematic
* Netlisted on:  Jun 25 21:19:48 2025
************************************************************************

.INCLUDE  /home/IC/Tech/TSMC-65nm(OA)/tsmcN65/../Calibre/lvs/source.added
*.EQUATION
*.SCALE METER
*.MEGA
.PARAM

************************************************************************
* Library Name: B
* Cell Name:    inv
* View Name:    schematic
************************************************************************

.SUBCKT inv A VDD VSS Z
*.PININFO A:I Z:O VDD:B VSS:B
MPMinv Z A VDD VDD p18e2r W=2u L=1u m=1
MNM0 Z A VSS VSS n18e2r W=1u L=1u m=1
.ENDS

网友:
文件被覆盖了 重新从PDK下面copy一个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