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脚本求助

楼主(2025-07-14):
想用python写一个脚本,删除代码中出现module ... same_module(  一直到endmodule的模块,一直没成功,有大佬可以指点一下吗

网友A:
脚本语言代码与python一般程序代码是不一样的,要看应用在哪里了,要看应用手册编写脚本才行的,都是有原则规矩的,可不能随便写就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脚本语言代码与python一般程序代码是不一样的,要看应用在哪里了,要看应用手册编写脚本才行的,都是有原则 ...

import re
import os
import sys
import subprocess

global file_path_1

new_lines=[]
file_name_1 =sya.argv[1]
file_name_1_cp ="chosed_module_" +file_name_1

current_path os.getcwd()

def remove_module_blocks():
    file_path_1 =os.path.join(current_path,file_name_1)
    print (f"file_path_1 is {file_path_1}")
    with open{file_path_1,'r'}as f:
        lines_read=f.readlines()

        for line in lines_read:
            match=re.search(r'module\s+."same_module\(',line)
            if match:
                continue
            while "endmodule" in line:
                continue
            else:
                new_lines.append(line)
            with open{file_path_1,'w'}as f:
                f.writelines(new_lines)
这是我写的代码,运行时没报错,但对目标文件没产生任何变化,你能帮我看看为什么吗

网友:
我很忙,再有对deepseek不敢兴趣,你自己想办法求救别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