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设计10bit SAR ADC前仿真enob太低

楼主(2025-07-14):
我将比较器换成理想的,enob=10,但是比较器单独仿真,noise是满足SAR ADC的设计的,请问可能是什么原因?

网友A:
Hi,怎么仿的noise cdac电容量级是多少,比较器输入对管尺寸是多少。麻烦依次回答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Hi,怎么仿的noise cdac电容量级是多少,比较器输入对管尺寸是多少。麻烦依次回答下。
...

用的是动态比较器,加100倍工作频率的transient noise,扫描比较器的输入电压,仿真数个周期,当正确率为84%的时候,对应的电压就是比较器的sigma(输入参考噪声)。我设计的SAR ADC LSB是700uV,设计的比较器的3σ<0.5LSB.
电容阵列用的vcmbased,单位电容5f,单边总电容2.56p。
比较器输入对管尺寸是扫描来的,12u,enob大概在9位。

网友B:
电容阵列上的余量+量化的电压的性能有多少

网友C:
实际比较器的输入端寄生电容是什么量级,小信号比较的时候有没有亚稳态?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容阵列上的余量+量化的电压的性能有多少

具体指什么性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实际比较器的输入端寄生电容是什么量级,小信号比较的时候有没有亚稳态? ...

可变寄生是0.4f,固定的寄生是14f,没有亚稳态现象

网友D:
比较器仿真的正负方向都看了吗?这个仿真会被offset影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比较器仿真的正负方向都看了吗?这个仿真会被offset影响的

比较器前仿真没有offset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的是动态比较器,加100倍工作频率的transient noise,扫描比较器的输入电压,仿真数个周期,当正确率为 ...

有没有看过CDAC输出节点的电压 是否与以下两点一致:

①理想comp时;
②理论公式(model)计算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看过CDAC输出节点的电压 是否与以下两点一致:

①理想comp时;

设计的比较器cdac输出电压和理论值相差几毫伏,第一位开关转换后相差2mV,第二位大概1mV......
理想比较器cdac输出电压和理论值差不多,差别大概在0.1mV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可变寄生是0.4f,固定的寄生是14f,没有亚稳态现象

这个寄生电容看起来不大,你的比较器输入对管尺寸设计是否合理,在系统里比较器比较时间是否充分呢?
同时想交流一下,你这个前仿真的固定寄生指的是什么呢,怎么测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寄生电容看起来不大,你的比较器输入对管尺寸设计是否合理,在系统里比较器比较时间是否充分呢?
同 ...

固定的就是图中这个fixed,在choosing analyses-options-misc中,选择captab选项,仿真完成后,在results-print-capcitance table中查看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寄生电容看起来不大,你的比较器输入对管尺寸设计是否合理,在系统里比较器比较时间是否充分呢?
同 ...

可以看一下我楼上的回复吗,cdac输出的电压和理想值会有1~2mV的差别是导致enob下降的原因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看一下我楼上的回复吗,cdac输出的电压和理想值会有1~2mV的差别是导致enob下降的原因吗?
...

mV量级,最后两位应该就比不准了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设计的比较器cdac输出电压和理论值相差几毫伏,第一位开关转换后相差2mV,第二位大概1mV......
理想比较 ...

不好意思这两天没上线,或许这里就是定位到原因了,可以share一下你的比较器的结构吗,以及ADC的采样速率。正常来说,设计合理的话,10bit不至于。另请附上频谱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好意思这两天没上线,或许这里就是定位到原因了,可以share一下你的比较器的结构吗,以及ADC的采样速率 ...

结构是FIA比较器,采样速率很低,200k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