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我想得到一个高压域的1.2V基准电压,应该怎么设计?

楼主(2025-07-14):
如题,我想在一个VSS=60V,VDD=65V的电压域生成一个1.2V的基准电压,但我的VDD~VSS压差会周期性从4.5V到5V变化。使用普通的基准会有很差的PSR特性,造成基准不稳定,由于是高压域电路,使用的电阻是hvnwell类型的,SUB端和B端也会漏电,这个问题应该如何解决?

网友A:
用高PSR的结构呗,这种结构要求的就只是较高的电源电压。其实就是嵌套一个简易LDO把BG的电源电压降下来,就有两层PSR了。
比如下面的图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高PSR的结构呗,这种结构要求的就只是较高的电源电压。其实就是嵌套一个简易LDO把BG的电源电压降下来,就 ...

可以

网友B(2025-08-20):
这个1.2V是指61.2V吗,还是1.2V? 生成1.2V需要0V的gnd。 电阻不做在高压域下不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1.2V是指61.2V吗,还是1.2V? 生成1.2V需要0V的gnd。 电阻不做在高压域下不行吗。 ...

61.2V,做在高压域的基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