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芯片失效求助

楼主(2025-07-14):
小弟正在测试一款数字芯片,但是芯片中的逻辑门都是自己搭建的。在测试过程中,我发现芯片输出编码并不随输入编码变化。为了查明原因,我首先跑了后仿真,发现功能没有问题,而后又检查了芯片版图-打线图-PCB测试板三者的对应关系,同样发现无误。顺便提一下,我采用的是COB封装。然后我又去测了芯片各端口的对地电阻,发现了一些端倪。我测了两个测试板,分别为仅有COB封装好的芯片的PCB板(板A)以及兼具待测芯片和外围电路的测试板(板B)。我用万用表欧姆档对两块板子分别进行测量,且测量时能够保证待测芯片的各端口与外围电路是分开的,最后发现,在板A上,所有输入端口(直接接MOS的栅极)的对地电阻为∞,但是在板B上则在10k~50k不等。所以我想问的是,PCB焊接是否会影响COB封装的芯片(我是先做COB后焊接外围电路的),有没有可能导致芯片失效?此外,我想请问各位大佬有没有遇到过这种类似情况?

网友A:
仿真失效没事的,重新再来一遍,边测试边检查问题,一直到仿真测试都OK,一般的说门级电路仿真测试过了就没有大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仿真失效没事的,重新再来一遍,边测试边检查问题,一直到仿真测试都OK,一般的说门级电路仿真测试过了就没 ...

谢谢您的回复!

楼主:
忘了说了,我采用的是55nm工艺,输入输出均采用1.2V低压管

楼主:
忘了说了,我采用的管子都是1.2V的低压管,也许跟这个也可能有关系?

网友B:
ESD的问题?焊接时的静电破坏了器件

网友C:
显然你测量的结果没啥问题,B板带着外围电路,测出电阻应该算正常。你测不到芯片内的mos管,芯片都有IO。先用万用表二极管档测一下open-short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显然你测量的结果没啥问题,B板带着外围电路,测出电阻应该算正常。你测不到芯片内的mos管,芯片都有IO。先 ...

首先谢谢您的解答。但是对于B板,在测电阻时时,外围电路也是与被测IC断开的,所以我认为如果芯片无故障,测得的电阻应该与A板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B:
ESD的问题?焊接时的静电破坏了器件

首先谢谢您的回复。请问您认为焊接时是怎么触发ESD的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首先谢谢您的回复。请问您认为焊接时是怎么触发ESD的呢?

用标准io库做的esd会有保证。一般不太可能esd打坏所有IO

网友:
  PCB焊接是否会影响COB封装的芯片

焊接 -> esd fail  ?
leakage ?

网友:
引用 楼主:
首先谢谢您的回复。请问您认为焊接时是怎么触发ESD的呢?

如果你芯片防静电结构设计的不好,在焊接过程中人体或机台产生的静电有可能对芯片造成损害。规范的做法是需要佩戴防静电腕带,使用防静电焊台。

楼主:
这个板子之前是找别人焊的,然后我自己焊接之后,各端口电阻就没问题了,最终测出来了,所以八成是焊接厂家的问题。

楼主:
https://bbs.eetop.cn/thread-868979-1-1.html
我感觉我可能遇到了跟他类似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