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运放用作buffer时的几个问题

楼主(2025-07-14):
之前做了一个轨到轨的运放(可以看以前的帖子),就是很常规的那种结构
tsmc18工艺,10pf 负载,dc gain 120dB, GBW 50MHz
现在接成单位增益负反馈用作buffer的时候,有下面几个问题,还请坛友大佬们帮忙解答一下

1.在输入fin ≈ 1M,vin =0.9 + 0.9 cos(2*pi*fin t)的正弦波时,发现输出摆幅并不能达到轨到轨,差不多在31mV~1.76mV左右。这是为什么?但仿真dc的时候classab输出级时能够达到0V和1.8V的。是考虑带宽 不够的原因吗?但是GBW 50M >> fin.

2. 对信号进行FFT,满足相关采样

Vin的分析结果
Vout分析结果,谐波非常严重。这个原因和解决方法该怎么分析呢?

网友A:
不可能到0V和1.8V的,0V NMOS没有电流  1.8V PMOS没有电流,环路完全没增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可能到0V和1.8V的,0V NMOS没有电流  1.8V PMOS没有电流,环路完全没增益了。
...

比如0v时,nmos没有电路,但是pmos正常工作,也是能够提供增益的,是因为我的增益(Gm)在全摆幅内不是恒定导致的非线性吗?
还想请教一下输出不能满摆幅的原因

网友B:
轨对轨运放只能说能接近轨对轨,摆幅过大时THD也会严重下降
其次运放这种接法(同相放大)意味着输入共模会随着输入而变化,THD更差了
想要实现好的THD一般都是反相放大的接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轨对轨运放只能说能接近轨对轨,摆幅过大时THD也会严重下降
其次运放这种接法(同相放大)意味着输入共模会 ...

理解了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比如0v时,nmos没有电路,但是pmos正常工作,也是能够提供增益的,是因为我的增益(Gm)在全摆幅内不是恒 ...

指的是输出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