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VS报错Pin open-circuit error,求助!

楼主(2025-07-14):
有大佬帮我看看吗?这个错误是不是VDD没接好呀?我检查了一下,所有的nring都接上了,图中红线是VDD的连线。画白框部分分别是479,481,482三个miss net的部分。

Warning: #1 in OP
WARNING:  Stamping conflict in SCONNECT - Multiple source nets stamp one target net.
          Use LVS REPORT OPTION S or LVS SOFTCHK statement to obtain detailed information.

//////////////////////////////////////////////////////////////////////////////////////////////////////////////////
LAYOUT NAME                                               SOURCE NAME
Pin open-circuit error (#1) in OP

                                 Pin open-circuit error

The following LAYOUT instances connect to nets 479, 481, 482 instead of net VDD
Possibly LAYOUT nets listed above must be connected to net VDD to match the SOURCE net VDD

M34(44.080,122.630)  MP(P18E2R)                           MPM3  MP(P18E2R)
  g: 8                                                      g: net027
  s: VDD                                                    s: VDD
  d: OUT                                                    d: OUT
  b: 479                                                    ** missing net **
  ** VDD **                                                 b: VDD
   Instance connects to net 479 instead of net VDD

M37(51.160,122.630)  MP(P18E2R)                           MPM0  MP(P18E2R)
  g: 8                                                      g: net027
  s: VDD                                                    s: VDD
  d: 8                                                      d: net027
  b: 479                                                    ** missing net **
  ** VDD **                                                 b: VDD
   Instance connects to net 479 instead of net VDD

X45/M0(29.380,122.630)  MP(P18E2R)                        MPM1  MP(P18E2R)
  g: 8                                                      g: net027
  s: VDD                                                    s: VDD
  d: 7                                                      d: net45
  b: 479                                                    ** missing net **
  ** VDD **                                                 b: VDD
   Instance connects to net 479 instead of net VDD

X46/M0(79.480,122.630)  MP(P18E2R)                        MPM4  MP(P18E2R)
  g: 8                                                      g: net027
  s: VDD                                                    s: VDD
  d: VDD                                                    d: VDD
  b: 479                                                    ** missing net **
  ** VDD **                                                 b: VDD
   Instance connects to net 479 instead of net VDD

X55/M0(65.320,122.630)  MP(P18E2R)                        MPM2  MP(P18E2R)
  g: 8                                                      g: net027
  s: VDD                                                    s: VDD
  d: 6                                                      d: net38
  b: 479                                                    ** missing net **
  ** VDD **                                                 b: VDD
   Instance connects to net 479 instead of net VDD

M33(42.390,94.545)  MP(P18E2R)                            MPM5  MP(P18E2R)
  g: 3                                                      g: net32
  s: 6                                                      s: net38
  d: 10                                                     d: net55
  b: 481                                                    ** missing net **
  ** VDD **                                                 b: VDD
   Instance connects to net 481 instead of net VDD

X58/M0(37.310,94.545)  MP(P18E2R)                         MPM8  MP(P18E2R)
  g: VDD                                                    g: VDD
  s: VDD                                                    s: VDD
  d: 11                                                     d: net18
  b: 481                                                    ** missing net **
  ** VDD **                                                 b: VDD
   Instance connects to net 481 instead of net VDD

M35(45.930,77.040)  MP(P18E2R)                            MPM7  MP(P18E2R)
  g: 4                                                      g: net49
  s: 11                                                     d: net18
  d: 6                                                      s: net38
  b: 482                                                    ** missing net **
  ** VDD **                                                 b: VDD
   Instance connects to net 482 instead of net VDD

X57/M0(37.310,77.040)  MP(P18E2R)                         MPM6  MP(P18E2R)
  g: VDD                                                    g: VDD
  s: VDD                                                    s: VDD
  d: 10                                                     d: net55
  b: 482                                                    ** missing net **
  ** VDD **                                                 b: VDD
   Instance connects to net 482 instead of net VDD

楼主:
这里是所有的错误
LAYOUT NAME                                               SOURCE NAME
Discrepancy #1 in OP

Net VDD                                                   VDD
--- 13 Connections On This Net ---                        --- 20 Connections On This Net ---
--------------------------                                --------------------------

--- Incorrect Devices On This Net ---

X58/M0(37.310,94.545)  MP(P18E2R)                         MPM8  MP(P18E2R)
  g: VDD                                                    g: VDD
  s: VDD                                                    s: VDD
  d: 11                                                     d: net18
  b: 481                                                    ** missing net **
  ** VDD **                                                 b: VDD

X57/M0(37.310,77.040)  MP(P18E2R)                         MPM6  MP(P18E2R)
  g: VDD                                                    g: VDD
  s: VDD                                                    s: VDD
  d: 10                                                     d: net55
  b: 482                                                    ** missing net **
  ** VDD **                                                 b: VDD

X55/M0(65.320,122.630)  MP(P18E2R)                        MPM2  MP(P18E2R)
  g: 8                                                      g: net027
  s: VDD                                                    s: VDD
  d: 6                                                      d: net38
  b: 479                                                    ** missing net **
  ** VDD **                                                 b: VDD

X46/M0(79.480,122.630)  MP(P18E2R)                        MPM4  MP(P18E2R)
  g: 8                                                      g: net027
  s: VDD                                                    s: VDD
  d: VDD                                                    d: VDD
  b: 479                                                    ** missing net **
  ** VDD **                                                 b: VDD

X45/M0(29.380,122.630)  MP(P18E2R)                        MPM1  MP(P18E2R)
  g: 8                                                      g: net027
  s: VDD                                                    s: VDD
  d: 7                                                      d: net45
  b: 479                                                    ** missing net **
  ** VDD **                                                 b: VDD

M37(51.160,122.630)  MP(P18E2R)                           MPM0  MP(P18E2R)
  g: 8                                                      g: net027
  s: VDD                                                    s: VDD
  d: 8                                                      d: net027
  b: 479                                                    ** missing net **
  ** VDD **                                                 b: VDD

M34(44.080,122.630)  MP(P18E2R)                           MPM3  MP(P18E2R)
  g: 8                                                      g: net027
  s: VDD                                                    s: VDD
  d: OUT                                                    d: OUT
  b: 479                                                    ** missing net **
  ** VDD **                                                 b: VDD

M32(24.840,122.630)  MP(P18E2R)                           ** missing instance **
  g: VDD                                                    ** VDD **
  s: VDD                                                    ** VDD **
  d: 7                                                      ** net45 **
  b: 479                                                    ** missing net **

M33(42.390,94.545)  MP(P18E2R)                            MPM5  MP(P18E2R)
  g: 3                                                      g: net32
  s: 6                                                      s: net38
  d: 10                                                     d: net55
  b: 481                                                    ** missing net **
  ** VDD **                                                 b: VDD

M35(45.930,77.040)  MP(P18E2R)                            MPM7  MP(P18E2R)
  g: 4                                                      g: net49
  s: 11                                                     d: net18
  d: 6                                                      s: net38
  b: 482                                                    ** missing net **
  ** VDD **                                                 b: VDD

--- Correct Devices On This Net ---

(cell ports)                                              (cell ports)
  VDD: VDD                                                  VDD: VDD
  VSS: VSS                                                  VSS: VSS
  OUT: OUT                                                  OUT: OUT
  VINP: VINP                                                VINP: VINP
  VINN: VINN                                                VINN: VINN

Discrepancy #2 in OP

Net 9                                                     ** missing net **

    --- Devices on layout net 9 ---

M26(77.470,96.930)  MN(N18E2R)                            ** missing instance **
  g: 7                                                      ** net45 **
  s: 9                                                      ** missing net **
  d: 8                                                      ** net027 **
  b: VSS                                                    ** VSS **

M24(75.930,96.930)  MN(N18E2R)                            ** missing instance **
  g: VSS                                                    ** VSS **
  s: VSS                                                    ** VSS **
  d: 9                                                      ** missing net **
  b: VSS                                                    ** VSS **

M8(62.310,108.205)  MN(N18E2R)                            ** missing instance **
  g: 15                                                     ** net10 **
  s: 16                                                     ** net66 **
  d: 9                                                      ** missing net **
  b: VSS                                                    ** VSS **

Discrepancy #3 in OP

Net 479                                                   ** missing net **

    --- Devices on layout net 479 ---

X55/M0(65.320,122.630)  MP(P18E2R)                        MPM2  MP(P18E2R)
  g: 8                                                      g: net027
  s: VDD                                                    s: VDD
  d: 6                                                      d: net38
  b: 479                                                    ** missing net **
  ** VDD **                                                 b: VDD

X46/M0(79.480,122.630)  MP(P18E2R)                        MPM4  MP(P18E2R)
  g: 8                                                      g: net027
  s: VDD                                                    s: VDD
  d: VDD                                                    d: VDD
  b: 479                                                    ** missing net **
  ** VDD **                                                 b: VDD

X45/M0(29.380,122.630)  MP(P18E2R)                        MPM1  MP(P18E2R)
  g: 8                                                      g: net027
  s: VDD                                                    s: VDD
  d: 7                                                      d: net45
  b: 479                                                    ** missing net **
  ** VDD **                                                 b: VDD

M37(51.160,122.630)  MP(P18E2R)                           MPM0  MP(P18E2R)
  g: 8                                                      g: net027
  s: VDD                                                    s: VDD
  d: 8                                                      d: net027
  b: 479                                                    ** missing net **
  ** VDD **                                                 b: VDD

M34(44.080,122.630)  MP(P18E2R)                           MPM3  MP(P18E2R)
  g: 8                                                      g: net027
  s: VDD                                                    s: VDD
  d: OUT                                                    d: OUT
  b: 479                                                    ** missing net **
  ** VDD **                                                 b: VDD

M32(24.840,122.630)  MP(P18E2R)                           ** missing instance **
  g: VDD                                                    ** VDD **
  s: VDD                                                    ** VDD **
  d: 7                                                      ** net45 **
  b: 479                                                    ** missing net **

Discrepancy #4 in OP

Net 481                                                   ** missing net **

    --- Devices on layout net 481 ---

X71/M0(49.470,109.545)  MP(P18E2R)                        ** missing instance **
  g: 4                                                      ** net49 **
  s: 6                                                      ** net38 **
  d: 11                                                     ** net18 **
  b: 481                                                    ** missing net **

X58/M0(37.310,94.545)  MP(P18E2R)                         MPM8  MP(P18E2R)
  g: VDD                                                    g: VDD
  s: VDD                                                    s: VDD
  d: 11                                                     d: net18
  b: 481                                                    ** missing net **
  ** VDD **                                                 b: VDD

M33(42.390,94.545)  MP(P18E2R)                            MPM5  MP(P18E2R)
  g: 3                                                      g: net32
  s: 6                                                      s: net38
  d: 10                                                     d: net55
  b: 481                                                    ** missing net **
  ** VDD **                                                 b: VDD

Discrepancy #5 in OP

Net 482                                                   ** missing net **

    --- Devices on layout net 482 ---

X70/M0(49.470,92.040)  MP(P18E2R)                         ** missing instance **
  g: 3                                                      ** net32 **
  s: 6                                                      ** net38 **
  d: 10                                                     ** net55 **
  b: 482                                                    ** missing net **

X57/M0(37.310,77.040)  MP(P18E2R)                         MPM6  MP(P18E2R)
  g: VDD                                                    g: VDD
  s: VDD                                                    s: VDD
  d: 10                                                     d: net55
  b: 482                                                    ** missing net **
  ** VDD **                                                 b: VDD

M35(45.930,77.040)  MP(P18E2R)                            MPM7  MP(P18E2R)
  g: 4                                                      g: net49
  s: 11                                                     d: net18
  d: 6                                                      s: net38
  b: 482                                                    ** missing net **
  ** VDD **                                                 b: VDD

Discrepancy #6 in OP

M5(60.770,108.205)  MN(N18E2R)                            ** missing instance **
  g: VSS                                                    ** VSS **
  s: VSS                                                    ** VSS **
  d: 16                                                     ** net66 **
  b: VSS                                                    ** VSS **

Discrepancy #7 in OP

M8(62.310,108.205)  MN(N18E2R)                            ** missing instance **
  g: 15                                                     ** net10 **
  s: 16                                                     ** net66 **
  d: 9                                                      ** missing net **
  b: VSS                                                    ** VSS **

Discrepancy #8 in OP

M24(75.930,96.930)  MN(N18E2R)                            ** missing instance **
  g: VSS                                                    ** VSS **
  s: VSS                                                    ** VSS **
  d: 9                                                      ** missing net **
  b: VSS                                                    ** VSS **

Discrepancy #9 in OP

M26(77.470,96.930)  MN(N18E2R)                            ** missing instance **
  g: 7                                                      ** net45 **
  s: 9                                                      ** missing net **
  d: 8                                                      ** net027 **
  b: VSS                                                    ** VSS **

Discrepancy #10 in OP

M32(24.840,122.630)  MP(P18E2R)                           ** missing instance **
  g: VDD                                                    ** VDD **
  s: VDD                                                    ** VDD **
  d: 7                                                      ** net45 **
  b: 479                                                    ** missing net **

        Click Here To Display The Next 7 Elements

网友:
NWELL是否完整覆盖

网友A:
NW框住衬底和pmos.

网友B:
PMOS bulk没有正确识别。pcell调出来时有bulk吗?如果没有,可能bulk层次有问题。如果有,就是连接问题。

网友:
PMOS的bulk连接没有建立

楼主:
引用 网友A:
NW框住衬底和pmos.

不好意思大佬,我没有太懂。这是原来的NW,请问还需要在哪里框呀?是要把所有的框在一起吗,还是什么样子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PMOS bulk没有正确识别。pcell调出来时有bulk吗?如果没有,可能bulk层次有问题。如果有,就是连接问题。 ...

请问大佬怎么连接bulk呀。我看PMOS的Bulk是NWELL的引出端,那么就是把NWELL连接在一起吗?请问NWELL怎么连接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大佬,我没有太懂。这是原来的NW,请问还需要在哪里框呀?是要把所有的框在一起吗,还是什么样 ...

你这张图上显示的是Poly和Nwell?外圈的Nwell和里面的没有连起来啊?

网友:
看你的报告是BUCK没有接,如果实在不知道怎么改就先过DRC,DRC通过之后再跑LVS.

网友:
你的VDD/VSS pin 打了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