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Hierarchy Flow中子模块的lib库

楼主(2025-07-14):
子模块做完后,使用do_extract_model 提取lib,顶层做完后,时序收敛,但是当子模块merge到顶层之后,也就是顶层不再用子模块的lib库去分析时序的时序,会有时序的问题,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网友:
同问,我也遇到过

网友A:
带block lib 跑的pt 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带block lib 跑的pt 吗

将子模块的merge之后,去掉子模块的lib库,innovus工具对整个设计flatten的去抽,报出来的时序不太好。

网友(2025-08-28):
引用 楼主:
将子模块的merge之后,去掉子模块的lib库,innovus工具对整个设计flatten的去抽,报出来的时序不太好。
...

就是说hier的顶层看起来是干净的,flat的反而是有违反?
还有你这个hier的干净时序是在innvous中看到的吗?建议top带上block的spef跑一个pt,带lib的时序不一定准

网友:
走 ILM 流程一般就不会有这种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