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村田双工器使用方法

楼主(2025-07-15):
各位大佬,请问一下双工器使用的时候需要加上图中的电感吗,下图是村田datasheet给出的图。我之前的理解是三个端口只用接50ohm负载就行了。

楼主:
现在个人感觉得加上上图的电感用来做匹配,但是也没测试过,心里没底。不知道不加上电感有多大影响。

网友A:
这个感值无论是串联还是并联,都会对阻抗匹配有影响

网友B:
肯定是要加的,并且有可能还需要做一些调整(和你的电感种类有关,和你的EVB板子也有关);如果你的负载不是一个完美的50ohm的话,甚至需要额外加L或者C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感值无论是串联还是并联,都会对阻抗匹配有影响

感谢王华大佬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B:
肯定是要加的,并且有可能还需要做一些调整(和你的电感种类有关,和你的EVB板子也有关);如果你的负载不 ...

感谢回复,现在测试出来就是不同频点隔离度差异有点大,估计就是没加电感导致的。等后续再把电感加上看看。调整电感值试比较难了我们这没有专门做硬件的。。我自己也手残焊接不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肯定是要加的,并且有可能还需要做一些调整(和你的电感种类有关,和你的EVB板子也有关);如果你的负载不 ...

惊现赖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