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高手協助指點寫 此ENC 的calibre rule 語法,謝謝

楼主(2025-07-15):
撰寫 metal1  ENC metal 2  ==0.5(紅色箭頭) 如圖
並能找出metal 2 畫在metal 1 的錯,
請各位高手能協助完成此calibre 語法撰寫並指導,謝謝!
感激不盡!

rule 說明

rule 說明

网友:
可以这么写:
test {
metal2 INSIDE metal1    \\抓出metal2 完全在metal1里的情况
ERR1 = SIZE metal1 BY -0.5
ERR1 AND metal2   \\先对metal1 进行 SIZE 向内缩,然后判断 缩完后的metal1 有没有和metal2 有交叠部分,如果有,说明两者之间ENC 大于0.5
ENC metal1 metal2 < 0.5 ABUT <90 OPPOSITE REGION \\ 检查两者之间ENC 小于0.5的情况
}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可以这么写:
test {
metal2 INSIDE metal1    \\抓出metal2 完全在metal1里的情况

请教下,我有另外一个想法 但是遇到一些问题:

rule{
@M1 inside M1 hole
(HOLES (M1 INTERACT M2) AND M1
}

但是这个方法没有 enc == 0.5 的条件,怎么修改下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这么写:
test {
metal2 INSIDE metal1    \\抓出metal2 完全在metal1里的情况

誠心感謝您!花時間解答,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这么写:
test {
metal2 INSIDE metal1    \\抓出metal2 完全在metal1里的情况

遇到狀況:
1.在 metal 2 與 metal 1 attach 下
  無法檢查出來(紫色框)
2.如 metal 2 在  metal 1 外面
  無法檢查出錯誤 (綠色框)

問題

問題

网友B:
引用 楼主:
遇到狀況:
1.在 metal 2 與 metal 1 attach 下
  無法檢查出來(紫色框)

这两种情况其实不算ENC了,而是EXT 和 COIN的问题了,想要把这两种情况抓出,可以这么写:
meter2 COIN EDGE meter1 \\ 抓出贴边的情况

EXT meter1 meter2 < 0.5 ABUT < 90 OPPOSITE REGION \\ 需要给定一个值进行SPACE 检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请教下,我有另外一个想法 但是遇到一些问题:

但是这个方法没有 enc == 0.5 的条件,怎么修改下呢?

  • 我看你的写法有点迷惑,我猜测你是想这样写:
  • rule{
  • ERR0 = M2 INTERACT M1    \\ 找到和 M1 有 交叠的 M2
  • ERR1 = HOLES ERR0        \\ 找到 该M2 形成的环的内部空间
  • ERR2 = M1 NOT ERR1       \\ M1 NOT 掉 M2环内部空间
  • ERR2 NOT WITH WIDTH == 0.5  \\ M1 NOT 掉 M2环内部空间 的 宽度不 == 0.5 就报错
  • }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两种情况其实不算ENC了,而是EXT 和 COIN的问题了,想要把这两种情况抓出,可以这么写:
meter2 COIN E ...

謝謝您在百忙中給予答覆並處理此 rule, 真心感謝!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两种情况其实不算ENC了,而是EXT 和 COIN的问题了,想要把这两种情况抓出,可以这么写:
meter2 COIN E ...

謝謝您給予指點及幫忙處理問題,感謝!

网友:
引用 网友B:
  • 我看你的写法有点迷惑,我猜测你是想这样写:
  • rule{

  • 赞!!我试下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