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I震荡了

楼主(2025-07-15):
各位大佬:

这个V-I 给ring VCO供电

Vc=600m/700mV时,输出Vinn不会震荡
Vc=650mV时,输出Vinn震荡了
VCO电源Vico有10mV的震荡,频率423MHz

为什么Vc在600m和700mV之间的时候,输出电压会震荡
震荡是在和VCO联仿的时候出现的,单独看V2I也不会震荡

震荡时VCO频率大概在300MHz

楼主:
救命啊,调了几天不知道原理

网友A:
没怎么看懂你的意思,你vco振荡的时候,你提供的电压源也振荡,幅度10mV,是这个意思吗
要么就看看你的LDO提供电流的能力是不是足够,要么就是看看你的LDO的相位裕度在这个负载条件下足够不足偶

网友B:
能稳定震荡的话跑电源模块的pstb看相位裕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稳定震荡的话跑电源模块的pstb看相位裕度。

这个时候PSS不收敛,没法跑PSTB

网友C:
很简单,这就是个LDO,在这个负载下不稳定
调Vout和Vinn之间补偿电容,调Vinn上接的负载电容和负载电阻
猜这个应该是带VCO之后负载变大,miller补偿没那么好了,主极点频率变高,相位裕度不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简单,这就是个LDO,在这个负载下不稳定
调Vout和Vinn之间补偿电容,调Vinn上接的负载电容和负载电阻
猜 ...

大佬,如何解释  相位裕度是在两个负载之间的 某一个区间内不稳定?

vc=650mV左右的一个小区间内不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简单,这就是个LDO,在这个负载下不稳定
调Vout和Vinn之间补偿电容,调Vinn上接的负载电容和负载电阻
猜 ...

这个LDO有没有相关的文章可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怎么看懂你的意思,你vco振荡的时候,你提供的电压源也振荡,幅度10mV,是这个意思吗
要么就看看你的LDO ...

VCO震荡的时候,电压也震荡
过流应该是足够了,尺寸给的很大

电压震荡的时候也不是功耗最大/频率最高的时候

楼主:
每个元件都调了一下,没效果,没找到电子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