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do技术问题求助

楼主(2025-07-15):
文章说这个部分起到高通滤波的作用,想问问大家究竟是如何起到的

网友A:
先分析不带电容的吧,拉扎维书上第四章差动放大器和第七章噪声应该都有提到,也可以看看课后习题。
原电路应该是两个共射级各自都接一小段电阻,然后经过电阻后连在一起由1个尾部电流源供电,这提高了线性度,却降低了摆幅;而后改进成两个共射击共同接1段电阻,像你上面这个图一样,这个好处是在提高线性度的同时提高了摆幅,缺点是电流源拆成2份,会引入2倍的噪声。

回到这个问题,电阻跨接在差模的时候,中间会有1个虚地点,相当于共射级并联1个R/2到地。那如果再加个电容呢?那就是C/2和R/2并联到地。如果频率升高,那增益就变大了。

网友:
CTLE里用得挺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分析不带电容的吧,拉扎维书上第四章差动放大器和第七章噪声应该都有提到,也可以看看课后习题。
原电路 ...

对于电容是二倍的